讨论一下,怎么把编码器的信号输入PLC呢?

楼主(2008-05-10):
讨论一下,怎么把编码器的信号输入PLC呢?

呵呵 ,我是不知道怎么接,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A:
X0  X1  内部高速计数器。

网友B:
这与PLC 输入和编码器的输出信号有关系!你用什么型号的PLC?

楼主:
FX系列的呀

网友C:
哦.那用高速计数可以控制的.

网友D:
具体说一下啊,不明白啊

楼主:
我也不明白,编码器如果是4个信号线,怎么接入X0 X1两个输入端,还有选通信号和奇偶校验怎么接?

网友E:
通常编码器有A、B两相输出,如果同时接入PLC高速输入点,则可以配合PLC内部的高速计数器,进行增减计数;

如果受输入点数量限制,也可以使用其中一相,作为单相计数器使用,配合顺控程序同样可以完成增减计数的功能。

楼主:
你说的编码器和我用的不一样呀,呵呵 ,我说的是刀架编码器。可以接入PLC吗?

网友F:
什么是刀架编码器?没听说过!

网友G:
刀架编码器.....................

楼主:
晕,看来不是一个行当的,数控车床上的回转刀塔用来选刀发信的8/12工位正逻辑编码器

网友H:
奇偶校验怎么接?

编码器没这个说法的

楼主:
已经知道怎么接了,呵呵 ,亲手试验过了

网友I:
请说出来,让大家学习学习!谢谢!

楼主(2008-06-09):
别人都说没见过这种,我都不敢说了呀

中间用继电器过渡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J:
没见过这样的编码器

网友K:
三菱有标准的A/B相接法对照表!

网友L:
很多PLC都可以直接使用的;

网友M:
最好把编码器贴图

网友M:
接线图也出来

网友N:
是啊

光说不知道啊,hehe

网友O:
是什么编码器?单相还是双相?PLC品牌型号的通道要吻合。

楼主:
我说的是这种编码器,不是你们说的A/B相的那种。呵呵

网友P:
确定工作电压24V,输出形式开路输出,电源两根线,信号线,与PLC的公共线,也就是PLC的输入方式了。

网友Q:
接线:编码器A、B、Z这三跟线的分别是什么输出啊?你最后的接线是怎样的?能否分享一下

楼主:
刀架编码器中,A /B/Z是信号线,二进制编码就是0,1,2号位

网友R:
还是看得不是很明白

网友S:
带0位的.可以直接采集的啊

网友T(2013-01-06):
编码器的信号给了PLC XO,那么程序里面能够查到X0吗?

网友U:
     查询高速计数说明书。

网友V:
       学习一下再说!

网友W:
各位好,编码器A,B脉冲信号可分为两种:差分和集电极信号,如果是集电极信号可以直接接到PLC高速计数输入,如果是差分,则需要将差分信号先转成集电极信号,再给PLC输入。我有关于脉冲信号处理的一些产品:集电极转差分信号转换器,差分转集电极转换器,还有脉冲信号分配扩展器,大家可以沟通,我的QQ:1525382675

网友X(2017-03-16):
编码器A,B脉冲信号可分为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