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442的紧急问题!!!

楼主(2008-05-11):
我的PLC是用的SIEMENS的S7-400的,最近WINCC的画面老出现数据中断,数据一会看的着,一会就看不着,
我一直发现不了问题,现在才发现是我的CP442,一会接受和发射数据,一会就不了
但他的RUN 指示灯一直在亮。着。,没有报任何故障。。。。白思不的其解。。是不是软件上的设置有问题还是地址设置有冲突。。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更改过相应的设置呢,先排除网线故障,不见得就是CP442的问题,你的上位机用的是什么网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更改过相应的设置呢,先排除网线故障,不见得就是CP442的问题,你的上位机用的是什么网卡呢,

cp1613的!!!!!

网友B:
应是cp443吧

楼主:
楼上大哥:上位机的网卡怎么能是CP443的呢??

是1613的.

楼主:
你所说的CP443是下位机的 ....

网友A:
楼主,你所说的CP442应该为CP443 吧,跟贴也跟错了,哈..

楼主:
我的确实是CP442的!!!赶紧给小弟解决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