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种可能会导致监控不到IO点的解决办法

楼主(2008-05-11):
有很多种可能会导致监控不到IO点,方法是按照由内而外或者由外而内的路线查找,最好手头有接线图纸参考。现举例说明由外而内的方式:
1 检查输入的Input点两端的断路电压,一般是24v开关,连通后再检测开关两端是否短路。
2 检查机柜输入端子排两端电压变化
3 检查PLC输入模块的IO指示灯是否为绿色
4 检查模块供电是否OK,一般是24v直流
5 检查是不是模块的前连接器是不是紧固在模块上
6 检查CPU工作是否正常,即看看CPU面板的各种指示灯
7 检查程序输出点是否被交叉引用,程序前后不能有逻辑错误
8 检查CPU 的硬件诊断报告,看有没有可以参考的信息
9 检查通讯电缆或卡件是否工作正常
10 通讯速率、地址、PG/PC通讯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11 如果用的图形组态软件,要检查连通的变量是否正确,一定要手动输入,不能拷贝连接的字符串(会引入回车符等不可见符号),还有挂接设备的时候要注意对CPU 的插槽号,导轨号进行指定,默认的都是0(0对有些CPU也可以),插槽号要改成2(工程常规是2),在线状态用鼠标悬浮到变量名上,看看该通道的质量代码。
12 上位机用MPI的通讯方式不能检测piw,pqw的数据,所以最好将这些数据转存到db块或者M寄存器中,再和上位机连接。
大致就这么多吧,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原文来自西门子网上课堂,在此与大家分享一下,多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