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默生EV1000,2.2千瓦380伏变频器

楼主(2008-05-11):
此变频器按运行键,频率有输出,但三相输出没有电压,模块是好的,3120也没问题,不知道控制板上的六路波形缓冲输出IC是哪一个?还是其他的原因?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频率都有输出了电压怎么会没有呢?如果没有电压你的频率从何说起?还是你说的频率是指变频器面板上显示的?如果是,请查一下继电器和快熔

网友B:
590及6RA23  6RA24   6RA70调速器故障联系13893683865得到技术支持

楼主:
实际运行频率是有的,有时有输出电压,有时没有电压,(有输出电压的时候开关电源和驱动部分有一点点啸叫声,没有输出电压的时候也就没有啸叫声了,这两种情况都有实际输出频率的)。

网友C(2009-09-04):
我这一共有4台爱默生EV1000的变频器启动有频率输出  并且是同时坏的 正有点蹊跷 没有电压输出硬件都正常请高手指点

网友D:
EV1000此变频器按运行键,频率有输出,但三相输出没有电压,模块是好的,3120也没问题,请大家多多指教,请高手慎重考虑 因为好几台同样的规格 同一个时间坏的 谢谢。

网友E:
这要看3120前级和后级的输出波形是不是好的,有可能高电平和低电平出现的时候有相反的电平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