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开发运动控制卡(用PC机代替运动控制卡)

楼主(2008-05-11):
     我是学机械电子出身的,一直在做运动控制产品的机械部分,对电气伺服控制部分也很感兴趣,看机电一体化的书看了不少,可是总没有实践的机会。

现在计划做一个(通用pc机+伺服驱动器+电机)的运动控制系统,驱动器和电机外购,其他自己做,也就是华中数控的“软芯片”。

第一步准备做:通过USB输出正负10伏电压的输出端子,通过USB输入编码器信号的端子。

我做这个纯粹是凭兴趣来的,知道做出来肯定不如市场上的数控系统。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建议和指教,请大家说说。

网友A:
USB通信和window操作系统都不是实时的,如果仅仅用USB信号修改i/o状态是不行的,一定要做缓冲区,保证运动连续性.

网友B:
几乎不可能,实时性不够。

网友C:
请参观我的控制器博客 http://blog.gongkong.com/Index.Asp?Id=12094

网友D(2011-07-11):
USB太慢,码盘信号怎么能从USB口读入,做数显还行;操作系统呢,用CE或LINUX还行,你还得买工业IO卡,可行

网友E:
如果不解决Windows的实时性差的问题。在PC机上实现CNC等于缘木求鱼。

原因有二:

1。实时性不好导致较差的性能。

2。软件的崩溃(包括系统崩溃)将导致失控,从而导致灾难性后果。

如果用别的实时操作系统在PC上实现,还不如控制卡来的方便。

网友F:
USB传输的实时性不够

WINDOWS到可以通过RTX等工具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