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造纸负荷分配的时候,如果采集电流不准怎么办

楼主(2008-05-11):
在造纸负荷分配的时候,如果采集电流不准怎么办

就是说如果采用通信的方式采集负载电流的时候,因为通信存在干扰,但接受到的数据校验错误的时候,我就不把这个数据防止接受区,也就是说这个循环后,负载电流还是上次采集正确的电流值,并没有更新,那么其他的变频却校验正确了,也就是说负载电流更新了,这个时候进入PID的值就不对了,一个更新,一个不更新,怎么办啊?他控制输出肯定也是不对的了

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啊

网友A:
如是在一个循环周期内存在错误,应该可以接受,那只是毫秒级的

另外,如实经常存在通讯干扰,不光是在负荷分配的地方,是想谁还敢用此通讯来做其它的事情?

网友B(2008-06-26):
通 讯 干 扰 要 排 除

网友C:
电机负载是感性负载,电流变化是连续的,在一个周期内的电流变化是较小的。

网友D:
搂住说的周期应为plc程序扫描周期

网友E:
可以用转矩

网友F:
为什么不用速度转矩控制呢?

网友G(2008-08-04):
用转矩 .很好用啊.wo

网友G:
转矩控制.很好用啊 .我厂用富士变频就有此功能

网友H:
电流也能用负荷分配?发电怎么办,电流是叠加的,一样的电流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H:

电流也能用负荷分配?发电怎么办,电流是叠加的,一样的电流高。

如有发电,说明负荷分配没做好

网友I(2008-09-10):
你可以做速度环,转矩叠加的方式,可以解决上述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你可以做速度环,转矩叠加的方式,可以解决上述问题

请问叠加的量可以从哪里取得?

网友I(2009-02-26):
就是用变频器的PID功能,把PID的输出叠加到速度环上面

网友J(2009-08-30):
可以采集主机的电流和转矩,来控制从机的嘛。如果是ABB变频器就有现成的主从卡来实现。

网友K(2010-06-16):
这么早的帖,还是顶一个

网友L(2010-09-05):
版主:你好

请问在纸机的主从控制系统中,加减调速、运爬行变换过程中,是否起用负荷分配;3个传动点驱动同1负载,负荷分配怎麽搞

网友M(2010-12-15):
陕西科达电气有限公司是在原陕西科技大学电机控制研究所的基础上追加投资转制组建的一家股份制公司,公司专门从事交直流调速、自动控制、计算机控制、现场总线控制及其相关产品的研制与成套工程等。目前的主要业务领域为造纸机械设备的速度、张力、位置逻辑程序控制等。有兴趣的朋友请登录www.kedadq.com.联系电话:029-38100691

网友N(2012-08-21):
干扰问题很难处理,我公司的传动现在就是不稳定。

网友O(2015-04-17):
干扰比较大的情况下得看是被什么设备干扰的,你这种情况有可能前期安装时没做好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