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问题????

楼主(2008-05-11):
         各位同行你好!!我想请教一下为什么地线烧了怎么不要跳闸啊 ???????

还有怎么起火烧了线路也不跳闸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

网友A:
呵呵,问的奇怪.1  外因(如明火)造成的地线烧了不会跳闸;

                       2  造成地线烧了的电流与保护没形成回路;

                      3   造成地线烧了的电流没达到保护设定动作值,或保护自身有问题.

个人观点,各位讨论.

网友B:
闸坏了再就是安装不合理

网友C:
回答的比问的好多了!!!

网友D:
1楼说的很好,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吧,等俺想出来在告诉你

网友E:
可能开关的容量太大了,而且线径小了,当发生短路或者过载时,线路就烧了,而此时开关还没有超过额定容量,就不跳了。

刚发现一个强制视频软件太牛X了!昨天我朋友就是利用这个软件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强制远程视频一直看着我,所以大家以后平时不用视频的时候一定要把摄像头盖住。网络真的不安全。不信看看这个软件演示:http://www.luoxialu.cn/xl.asp?user_name=ycxfl2006

网友F:
三次谐波在零线上叠加的结果,馈路中使用电子负载多且未滤波,负载不平衡所致.

网友G:
楼主兄弟,地线烧了也要跳闸吗?地线是不能过开关的且与负载无关,只起保护作用。我想是因为其他原因吧!比如电焊二次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三次谐波在零线上叠加的结果,馈路中使用电子负载多且未滤波,负载不平衡所致.

呵呵,有这个可能,但要看是三相四线制还是三相五线制。

网友H:
楼主问点问题问的不清不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