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08-05-11):
变频器三相输出电压在10伏以内跳变算不算正常?这种问题一般是变频器电路哪个环节有问题?还请大家赐教。

网友A:
没听懂什么意思 !

交直交变频器输出的是电压等高的矩形脉冲,用脉冲的稀疏程度来表示平均电压。就是利用电动机的感性,电流变化不大,靠电流控制电动机。不加负载输出是等高矩形脉冲,加上感性负载,有点象正xuan波。

网友B:
没看懂什么意思 !

网友C:
是不是变频器电压上升速度变化的快

网友D:
我没表达清楚,我的意思是说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在370~380伏之间不停的跳变,在风机上影响不会太大吧

网友E:
没听懂什么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