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控制问题

楼主(2008-05-11):
        小弟我刚学伺服的,现在想安川伺服做以下控制,用外部一编码器的脉冲信号直接接入伺服器内控制伺服电机的速度,现在对伺服控制器上的CN1口的接线有点不明白,在伺服控制器上要调那几个参数呢?

CN1的端子:

外部编码器信号:1,+5V       2,0V       3,A+    4,A-       5,B+      6,B-    7,z+        8,z-

请问,如要做到以上这种控制,我要怎样把外部编码器信号与CN1端子接上的,
 谢谢!

网友A(2011-06-29):
编码器的接口在CN2上,跟CN1没关系。

网友B:
楼上的对,那个个只是脉冲指令的接入,PULS  和SIGN ,是接位置模块  CLR  报警清除,和编码器没有关系的。

网友C:
cn1编码器是输出的,不要乱接

网友D(2011-09-15):
说明书上有介绍,cn1是接上位控制系统的

网友E:
你是想用外部编码器来控制伺服吧

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F:
对:葫芦瓢 关于

你是想用外部编码器来控制伺服吧

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按照楼主这个图,编码器的3、4、5、6接脉冲方向口7、8、11、12试试

编码器接上5V电源。

内容的回复: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按照楼主这个图,编码器的3、4、5、6接脉冲方向口7、8、11、12试试编码器接上5V电源

先谢过楼上的大哥,小弟刚试了下,好象没啥反应.

用的是SGDH-02AE+SGMAH-02A1A21

编码器:内密控(NEMICON)OVW2-20-2MD 能否指点下  先谢了

网友G:
这个好,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