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四:单按钮启停继电器电路[照片]

楼主(2008-05-11):
<1> SB 为ON--->KM1得电自保------>KM0自保
<2> SB释放------>kM1失电,KM0仍自保,
<3> SB再次按下---->KM2得电自保--------->KM0失电
<4> SB释放------>KM2失电,电路复原
---------------------------
 这是某网友上次探讨时的贴图;单按钮启停电路一直被当作无聊无用的问题(在PLC上可以简单实现),我们权威自控领导曾反复试验,下了结论:用继电器无法实现,我也深信不疑,曾在贴子上多次击别人“无聊无用无法实现,钻牛角尖”(在这里深表歉意);昨晚在看一
本方大千编著的《电动机控制装置制作与调试》这本书,看到了“单按钮启停星三角”电路,是用四个普通按触器器实现的,我这才傻了眼,看懂原理后,找了以前的老贴子,看了上面那幅电路,用OMRON PLC梯形图模拟试了一下没问题,今天用了三个中间按触器与指示灯、按钮做了试验,很成功,完全没有问题。欢迎继续探讨.

楼主:
成功的经典单按钮启停电路试验,

楼主:
PLC是以扫描方式逐条执行梯形图的,而继电器电路不一样,但继电器本身是机械动作,线圈、常闭与常开触点之间

有一定的延迟,所以,动作仍有先后顺序,这就是单按钮启停电路实现的原理,试验发现,很稳定,没有发现触点竞争或反

复动作。

网友A:
不是没有触点竞争的问题,关键在于你所用的元件问题.

像你用小型继电器成功的可能性就很大,因为它们的触点间隙很小,转换时间很短,触点竞争现象不明显.如果你改用中间继电器,接触器一类的触点间隙较大的元件,那触点竞争现象就很大,有时可能出现不能可靠动作的现象,这从继电器电路设计上来说就是不可靠的现象.

就象下面的电路一样,如果你把KA3和KA4线圈并联的二极管去掉,你能说这个电路能长期正常工作吗?

网友A:
中间继电器,接触器如果采用以前国产旧型号的那一种就有可能出现触电竞争问题。

网友A:
本来只在KA4上并联一只电容延迟其释放时间以解决触点竞争问题,刚制做好时试验和验收时都可以正常使用,但正式使用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出现动作混乱的故障,改用并接二极管后才解决了问题.

这是一台自动上料,自动铣切循环工作的铣床电路.

网友B:
厉害就是这样的。顶顶顶!!!!!!!!!!!!

楼主:
我用的是中间接触器(5NO2NC)三只,不算小呀,感觉电路很听话,三只接触器辟哩啪啦响得很有秩序.

提示灯也轮流亮着。

什么情况出现触点竞争?  小的不竞争,大的倒竞争?? 我再想想。

楼主:
不同电磁式电器的吸力与反力特性曲线的配合不同,其动作的快慢程度也就不同,那么相应的触头系统的动作也就有先后之分,这样就产生了不同电磁式电器的触点竞争问题。
在电气系统自动控制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用到电磁式电器,即使是PLC控制,其外部电路也需电磁式电器。电磁式电器根据电磁铁的基本原理设计,由感测部分(电磁机构)和执行部分(触头系统)组成。电磁式电器在电气自动控制中应用量最大,类型也最多,因而遇到的问题和要解决的问题也较多。实践维护发现,电气自动控制设计中的触点竞争,是要注意解决的问题,它分为不同电磁式电器因特性各异引发的触点竞争和电磁式电器本身触头系统引发的触点竞争。在日常维护中,如果对触点竞争问题缺乏足够的认识或对此问题处理不当,就会影响生产过程的自动控制,严重的还会影响生产的安全运作,造成不必要的停机停产。

楼主:
谁邦我分析分析举点例,我试验的电路怎样情况就会出现触点竞争呢

楼主:
上面贴文好象是说:常开/常闭触点在某一时刻,两者都断开的一瞬间,可能出现的例外情况,要反复分析分析.

楼主:
原以为大家多指点指点,但大家似乎一点探讨的兴趣都没有.

我觉得这个电路图设计得很巧妙,至少改变了某些固执的观念.向原创者表示感谢!

网友C:
我觉得这个电路图设计得很巧妙,至少改变了某些固执的观念.向原创者表示感谢!

网友D:
万用表是FLUKED  的吗

网友E:
楼主  太强了,太强悍了

楼主:
呵呵,我不强,不是我设计的,是老贴子中的,我只是醒悟后试验了而已,

据说我们这里有个搞了一辈子电气的技校副校长,早就"研究"过单按钮启停,

结论是"不可能";   许多搞电气的人也下过结论:"不可能";

但我试验的结果, 很满意.今天给了也说过"不可能"结论的仪表高手看了电路图,

他对设计者也赞赏!

  我也上改成用220V的小继电器做试验;

网友F:
根据电路动作顺序,可以选择先合后断(离)或先断(离)后合的继电器、接触器,这样,电路动作不稳定、抖动(所谓触点竞争)就解决了。

楼主:
1.如果要谈"触点竞争",   首先,要对此电路分析分析,不要另贴一幅,分析另一幅就走题了;

2."触点竞争"是继电器电路的通病呢,还是此电路有"竞争"毛病? 希望懂行的高手们要说清楚;

3.希望懂行的网友多探讨,看到老贴子那么多发言人,乱哄哄的,没人说得清楚; 所以试验最能说明问题;

网友G:
我有两种方法,欢迎大家指教!

网友G:
方法2,敬请指教

楼主:
好象方法二跟我试验的电路是一样的,试验证明这个电路是稳定有效的;

方法一我再看看,

非常感谢!

网友H:
一个按纽起动停止太简单了.搞点有难度的出来

网友I:
作用不大!

楼主:
呵呵,我算初学者,得要把基本电路搞好,作用不大,意义很大!

找来了三个220V的微型继电器,代替三个大而重的中间接触器,重新接线,

接线速度与质量明显有改善,一次就取得成功,非常稳定。

算自娱自乐!

网友G:
复杂的是由简单来的,其实单按钮启停是一个很有代表意义的电路,涉及到自锁,互锁,触点动作顺序!

网友G:
本图为一继电器电路控制的印字装置的示意图,其具体控制要求如下:

1,装置初始位置如图所示,印头在SQ1位置,墨 盒气缸KM2在SQ5位置,
2,按下启动SB1,墨盒气缸KM2先动作至SQ4位 置,印头气缸KM1动作至SQ2位置沾墨后,立 即上升至SQ1位置,在此过程中,印头气缸 KM1离开SQ2时,墨盒气缸开始后退回到SQ5 位置,当两气缸都回到初始位置时,印头气 缸开始下降,降至SQ3在工件上完成印字动 作后,立即上升到初始位置SQ1,完成一个动 作周期,在次按SB1按钮重复上述动作过程, 在工作过程中任一时刻按停止按钮SB2,装 置立即回到初始状态,
3,要求用全继电器电路设计电路图,而且是最 优配置(用最少的元件达到控制要求),只准 用中间继电器,不能用计时器.计数器等,SQ 为行程开关,自带一常开一常闭触点.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有了PLC就很少人习惯用继电器设计顺控电路了,但是要知道用PLC成本可不低啊!而且用继电器电路设计电路可以很好的锻炼人的逻辑思维,有助与学习电气控制设计!

24楼的小蒲很厉害啊,要来个复杂点的是吧?敢问你做我说的这个电路需要多长时间?40分钟可以吗?可以并且无误那你就很厉害了,小弟那就是算领教了!

我第一次做整整用了1个小时,并且最后还要加两个触点才算比较完整啊!

网友J(2008-09-05):
方法2,敬请指教

按下SB,KM2得电,KM吸合并自保,再按下SB,KM1是点动状态,不能实现单按钮启动、停止。

网友K:
那么怎么解决触点竞争呢?

楼主:
根本就没有竞争,这是一个书上就有的经典电路

网友L:
以前只用plc弄过,没想到继电器电路这么多问题需要讨论

网友M:
可以启动和停止继电器再各接一个继电器

网友N(2008-12-15):
引用 网友A:

不是没有触点竞争的问题,关键在于你所用的元件问题.

像你用小型继电器成功的可能性就很大,因为它们的触点间隙很小,转换时间很短,触点竞争现象不明显.如果你改用中间继电器,接触器一类的触点间隙较大的元件,那触点竞争现象就很大,有时可能出现不能可靠动作的现象,这从继电器电路设计上来说就是不可靠的现象.

就象下面的电路一样,如果你把KA3和KA4线圈并联的二极管去掉,你能说这个电路能长期正常工作吗?

楼主这个单按钮电路,我、找了几个CJX2-8011的接触器试了半天没问题.

你能说说,你上面图中的二极管的工作原理吗?你的继电器,接触器是交流的还是直流的.

网友O:
对设计者,,敬佩万分,,敬佩之情,有如,滔滔江水,连锦不绝,不过,,以上期,有人说两个继电器,一个时间继电器,一个按钮,现实,不在此正反转各10S,,我想不到,不如,各位有什么高见~~~

网友O:
对设计者,,敬佩万分,,敬佩之情,有如,滔滔江水,连锦不绝,不过,,以上期,有人说两个继电器,一个时间继电器,一个按钮,实现,电机重得正反转各10S,,我想不到,不如,各位有什么高见~~~

网友P:
二极管的工作原理我也想知道

网友Q:
楼主的电路真是太巧妙了,晚上找了几个接触器试过了,安全运行可靠,学习了

网友Q:
各位师傅,谁有捷行车床(表壳厂所说的油机)电路图,帮我发一份,谢谢

网友R:
晚上我也玩玩    挑战自我........

网友S(2009-03-24):
哈 !晚上我也玩玩 挑战自我........

网友T:
LZ的设计是可行的

网友U:
这都是过时技术了,有PLC还用这些做什么呢?

网友V:
一尘的方法2,比较巧妙,增加了KM触头竞争的时间,可以较稳定的运行,但并不是100%的可靠。

网友W:
我试了,按图接的线,没成功!

网友X(2009-04-24):
有些人总以为这些东西简单,可是说不定不让他看图他还解不出来呢

网友X:
这些东西其实都很实用的

网友Y:
我想2极管,应该是续流作用吧

网友Z:
图可以再完善吗???

网友AA:
我使用了第一个电路,是可行的。顶你!!!!

网友AB:
呵呵,plc起停的梯形图画出来,就可以很容易的改成继电器的了,因为梯形图本身就是电路的表示形式,所有中间变量就是中间继电器

网友AC:
其实这就像汇编语言与高级语言的区别,争论没多大意义。

不要写笔名了吧?

网友:
 大家都是强人,我没有继电器可以试验

网友AD(2009-05-27):
to  yjd159

呵呵,plc起停的梯形图画出来,就可以很容易的改成继电器的了,因为梯形图本身就是电路的表示形式,所有中间变量就是中间继电器

---------------------------------

不是所有都能改的,上升沿处理用继电器好象没法实现

网友AE:
这个理论上完全可以实现,实际应用的过程中会因为继电器的不同而得到不同的结果,也非常不可靠,可以说一点实用价值也没有

网友AE:
非常赞同无聊无用,钻牛角尖的说法

网友AF:
学习了呀!这么多资料

网友AD:
to  winccc:

      不能这么说,这是学习园地,要用积极态度对待!我以前也是这样认为,做实验才改变了固执,这个电路非常可靠!

      单启停还是有用处的,例如,8个人同时要启停一只灯,用它非常方便!

网友AG(2010-03-22):
关于触点竞争,拆开继电器或接触器看结构就知道了,对同一个接触器来说,一定是先断开正在闭合的触点后合上正断开的触点。如一个接触器线圈加电过程中,先断开其常闭触点,后闭合其常开触点;在线圈加电到断电过程中,先断开其常开触点,后闭合其常开触点。在设计电路时一定要考虑这种情况,有时电路理论上行的通,但实际效果却不理想,可能就是这种情况造成的;虽然有时理论上电路存在触点竞争,但还是能正常执行,那是因为继电器或接触器的机械惯性的结果,或多元件组合的延时抵消了触点变换的时差,但这样的电路是不可靠的。如楼主贴出的电路,其想法是:再次按下SB,KM2常开触点闭合,KM2自锁,断开KM2常闭触点,KM0释放;但根据触点竞争原则,再次按下SB,KM2常闭触点断开,KM0释放,KM0常开触点断开,KM2失电。但也可能由于一些原因,使KM2常开触点先于KM0常开触点作用,而使电路成功。

网友AH:
你肯定接错了,我的三只小继电器接的电路还完整地在家里,拿给你亲自看看?

我的一位一口咬定“不可能”的仪表高手试了我接的电路后,他已相信世界上还是

有办法的。。。。。。

网友AI:
接触器有一定延时吗? 如长按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AJ(2010-06-13):
长按保持不变,手松才会变化

网友AJ(2010-08-20):
其实讨论问题,就需要这种贴子。下了最终结论。

网友AK:
在“对网友求助用继电器构成控制回路的回复”一文中的第四例就是用一个按钮控制电机起停的电路,见下图:

动作原理:合上电源开关K,J0 J1 J2 皆处于断电状态,按一下K0按钮,J1得电且自保,J1常开点闭合,使J0支路得电,但电解电容初始电压=0,J0与它并联,随着R对电容充电,J0线圈电压逐渐变大,达到12V,J0吸合。再按一下K0,由于J0吸合其常开点闭合,使J2得电吸合,又使J1断电,JI的常闭点闭合又使J2通电自保。J1常开点断开使J0支路断电,但C对J0线圈放电,故J0要延时一会才断开。再按K0,J1得电吸合,J2断电,使J1通电自保。。。。J0与RC构成通电与断电皆延时得的定时器,延时时间为1S即可,它的存在确保该电路动作可

网友AL:
你的电路不存在触点竞争问题

网友AM:
这个东西虽然不难,但很搞 ,实际应用中如果没有图纸,很难记得清楚,怎么接线.

网友AN(2011-02-15):
至从有了这个贴子,单按钮启停就不再多次被无聊的提起了,

好贴子就是要把一个问题最终说清,让它有个统一最终的结论。

网友AO:
对:小蒲 关于

一个按纽起动停止太简单了.搞点有难度的出来

内容的回复:你可以试做一个一个按钮控制电机正反转,有点意思,我试过,运行可靠。

网友AP:
单按钮启停电路在很好资料上都有介绍的,能用的,这个不用质疑了。触点竞争的问题,在这里也不用考虑的。不管你用多大容量的,都能正常的运行。不信请试验么。

网友AQ:
这个理论上的思路实际应用比要么,这个偶的感觉是一个按钮开关值不了几个钱。

网友AR:
好好学习,打好基础才能攀登高峰

网友AS:
谁说这个电路过期了?我单位里是大剧院,办公楼道里用时间继电器延时关断。开关是自复位的(就是点动的)。可领导不要延时关断。因为常出现进楼道开灯,可还没到门口就暗了。时间调长了也不方便,出门暗的话找不到开关。当然楼道短开关3只以下也用不着(咱这里控制同一路的开关有10只左右。)这就能用上单按钮控制了。当然PLC也能用,但搞个等花哪代价不合算吧?这个图我看是最可靠最经济的了!

网友AT:
21楼的第一个图的第一个 kA1的常开点 好像没有什么用o哦 本人是初学者 有人想指教一下 联系我QQ550415046

网友AT:
22楼的第一个KAI的常开点好想没用 我新手 有明白的指教我一下 QQ550415046 谢谢师傅们

网友AU(2011-03-27):
一尘方法一是不行的,方法二十年前就有了

网友AV:
不好意思啊!我看了看一尘的第二个电路,感觉在KM吸合时可能存在触点竞争的问题,我用PLC实验的,没问题,因为PLC不存在机械动作的先后问题,但用接触器试验的时候就出问题了,在停止的时候由于KA1先断开的,KA2没来的急切换就断开了导致电路失控。

也许是接触器个体动作差异的问题,改用中继后再试就又没问题了,试验证明,电路确实可用,但对元件的统一性要求比较高,时间长了容易动作混乱(接触器等机械部件存在寿命问题)!呵呵!小弟愚见,研究研究可以,但真实用的时候还是不建议用全接触器!

再次感谢楼主的转帖,佩服设计者!

网友AW:
个人认为继电器通电后常闭点要先动作,常开点后动作,要看你选择的继电器和电路

网友AW:
个人认为继电器通电瞬间常闭点先完成动作,常开点后完成,这要看你选的继电器和电路

上面这电路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AX:
作用不大,大意义深远.试验过楼主的图是行之有效的,一尘的图2是巧妙的.

网友AN:
世界居然有跟我曾一样有兴趣的人,现在已经不感兴趣了。

三年前接的电路还扔在家里的抽屉里

网友AY:
这个功能我早几年刚学继电器电路时已经做过了。

点动的起动、停止、起动。。。非常好用的,现在用了PLC就没有再接过比这个更复杂的切换了,呵呵,用PLC简单太低级,而用继电器得花些脑力和时间接线哦

网友AZ:
这用三菱可程式控制器很容易实现的,ld xo,pls mo,ld m0,alt y0就可以了!

网友AN(2011-05-21):
单按钮启停是指电气的,谁岔到PLC,恨不得给他蛋踏一脚。。。。。。

网友BA:
如果你按住按钮时间很长,这时会出现什么效果呢?

网友AN:
按下去再长,状态不变的,

手一松,就改变了,是瞬间动作

网友BB:
我在想这样的问题如果可以用布尔代数或卡诺图解决就好了

网友BC(2011-09-11):
致楼主:

      首先向楼主致谢!

      我用三个OMRON的24V中间继电器试过了,第一次成功,第二次失败!总的来说算是失败了吧!!!

原因是我把三个继电器换了一下位置

      我想这就是传说中的触点竞争吧:楼主图上的第三步,KM2得电以后,KM0肯定会断的,问题在于之后KM2自保持触点先吸合,还是KM0常闭触点先复位。如果KM2自保持先通,那没问题!如果KM0常闭触点先复位,KM1又会得电!之后你懂的

网友AN:
触点竟争个鬼。你肯定接钱错了,我试了几外都没有问题。按我的图重接。

这是很成熟的图,你都搞不定。

网友AN:
迂腐比什么都可怕。

这是很经典的电路图,按线多,一不小心就错了,动作就会不正常。

网友BC:
哎   ,

  我还能说什么呢?  你没有发现问题,不能说明它没有问题!谢谢

网友BC:
今天再次接了次    真的失败了     用的是24V的继电器

网友AN:
只要你按我题图的电路图接线,绝对不会错,与电压无关(但要额定相符),

我接的电路还在家里抽屉, 经几个搞电气的人看过 。图与我的一本方大千编

著的《电动机控制装置制作与调试》一样的, 说明不是空穴来风。

     你没试好,固执地认为这个电路图有问题,看样子要改变你的偏见是不可能的了。

这个图我们已完全理解了,是正确的。我把铵钮按了N次,灯显示的状态没错过一次。

网友BD:
没有问题的,虽然我没有试,但是分析原理没错的

网友BE:
哥们你很牛逼的 啊

销售国产完全兼容西门子系列合信科创思PLC以及PLC周边产品(STS7-200 & ABB )Fameview组态软件 销售各种模块例如通信模块、温度PID控制模块、运动模块、称重模块等等模块欢迎咨询! HMI人机触摸屏界面 UK防雷信号隔离器(电流\电压型)提供行业技术支持 最有效的技术培训
欢迎加QQ群交流经验106680355(工控技术及产品交流群)170773520(工控技术交流及应用) QQ:673024543

网友BF:
原理是没错的,早在用PLC之前我曾接线试过,只是要注意继电器性能不好可能会出现触点竞争问题。

网友BC:
哥,那你的意思是啥子??说明白点赛。这个图有不有可能出现问题?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BF:
关于

原理是没错的,早在用PLC之前我曾接线试过,只是要注意继电器性能不好可能会出现触点竞争问题。

网友BG(2011-10-21):
这个还得考虑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点动按钮的接触可靠性,因为按钮在接通或断开的时候,有一些时通时断的过渡状态,如果这个开关是绝对可靠的,时通时断的时间在继电器触点竞争的范围内是可以的,如果超出了,那肯定出问题。一般这种电路只是玩玩可以,尽量不要用到实际应用中,要不然,以后的维护工作搞死你,而且经常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

在PLC电路中,也存在相同的问题,如果这个开关信号是取自外部的,我是绝不会使用的,PLC出问题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扫描速度的关系,开关的短时振旦足已引起处理错误。如果这个开关信号是PLC内部的信号,那是没问题的。

在电气的应用中,还有一个安全比电路本身还要重要。

网友BH:
楼主的原理图不会有问题,做着试验可能管用,真用在工程上,绝对欠妥。

网友AN:
本来就是为了搞清楚原理嘛,好奇而已。

工程中是不会用单按钮的,抠门太危险,一开一关就靠这一个按钮要出安全事故的。

网友BI(2012-03-24):
过来围观下,不错顶下!!

网友BJ:
很好的电路图,收藏了。

网友BK(2012-04-28):
引用 网友AN:
本来就是为了搞清楚原理嘛,好奇而已。工程中是不会用单按钮的,抠门太危险,一开一关就靠这一个按钮要出安全事故的。

成本高了不止三倍,普通电工也不会维修。

网友BL:
用得着这么费脑筋吗?用PLC两行程序就搞定了

网友AN:
用得着这么费脑筋吗?用PLC两行程序就搞定了

--------------------------------------------------

你知道的太多

网友BM:
按照这电路接了一个,采用普通直流24V的继电器,开是可以但是关就不行了。采用原来电路更改为交流220V电源,更换交流220V继电器,开关一切正常。

网友AN(2012-05-29):
按照这电路接了一个,采用普通直流24V的继电器,开是可以但是关就不行了。采用原来电路更改为交流220V电源,更换交流220V继电器,开关一切正常。

---------------------------------------------------------

我用三只24V继电器做的试验,绝对没问题。连线较多,易接错。

网友BN:
楼主的图好像可以,但是画的没有逻辑性。个人意见莫怪,我有个单按钮起停的,我觉得逻辑很好

网友BN:
单按钮起停的关键在于松按钮的时候继电器要发生变化,否则都是不对的。

网友BO(2012-07-14):
对:尐お槑孨/叶宏关于按照这电路接了一个,采用普通直流24V的继电器,开是可以但是关就不行了。采用原来电路更改为交流220V电源,更换交流220V继电器,开关一切正常。 ---------------------------------------------------------我用三只24V继电器做的试验,绝对没问题。连线较多,易接错。 内容的回复:

我也是用的跟你一样的继电器,出现跟你一样的问题,启动可以,但是断开的时候要求非常快的速度

网友BO:
我用的是24V直流电做的,出现跟《爱老虎油》一样的效果,启动可以,停止的时候要求按按钮的速度非常快,最好是一瞬间。

网友BO: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继电器的要求很高,稳定性也不行

网友AN:
上面有两人的意见,就是反映用24V直流有问题,这承认没试过,我只试过220V的。

我决定试一下,因为我有24V直流继电器和24V微型电源,只要把三个继电器从它的座子下拨下,

换成24V的,就可试一下,举手之劳,不久我就会有答复,再总结一下哈,谢有心人。

网友AN:
 上面有两人反映24V直流会不正常,我得试一下,拨继电器换成24V的举手之劳,

多谢有心人。试好过 ,我会再总结一下。

网友AN:
再上面也有人反应过,只是表达不清,未当回事,见谅

网友BP:
回头实验一下看看怎么样?

网友AN:
08年的老贴子,四年了,把四年前的三继电器电路从床下的拉屉里拿出来,已灰蓬蓬的,用刷子刷了刷,

先插到220V电源上,除了一只主继电器有“嗡嗡声”外,动作正常。

       按下按钮的一瞬间就发生动作,松开并不动作,按了N次,都能正常动作。要带到单位换成24V继电器再试试,证实一下细心人提出的24V问题。

网友BQ:
引用 网友W:
我试了,按图接的线,没成功!

不成功就对了 成功了也不太稳定 因为跳转无法保存确定性

网友BR:
对:陈景廉关于不是没有触点竞争的问题,关键在于你所用的元件问题. 像你用小型继电器成功的可能性就很大,因为它们的触点间隙很小,转换时间很短,触点竞争现象不明显.如果你改用中间继电器,接触器一类的触点间隙较大的元件,那触点竞争现象就很大,有时可能出现不能可靠动作的现象,这从继电器电路设计上来说就是不可靠的现象. 就象下面的电路一样,如果你把KA3和KA4线圈并联的二极管去掉,你能说这个电路能长期正常工作吗?内容的回复:

这个大虾说滴很经典

网友AN(2012-08-13):
试验了才能说明问题。220V根本没有问题,但24V动作有问题,正在进一步核实中。。。

网友BS(2012-12-17):
楼主不错。我想了很久没想出来

网友BT:
真是高手在民间;

值得学习;

网友BU(2014-10-29):
引用 网友W:
我试了,按图接的线,没成功!

你用直流24V的继电器不成功吧?用220交流就没问题的。若一定要用直流24V,那在图上KM0线圈两端反向并一个二级管就好了。

网友BU:
引用 网友G:
本图为一继电器电路控制的印字装置的示意图,其具体控制要...

 说明一下,气缸的阀是用单头还是双头的?两种可是不一样的哦。这个设计起来很快。

网友BV(2018-04-05):
引用 楼主:
成功的经典单按钮启停电路试验,        ...

没有电路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