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的水平失真

楼主(2008-05-11):
显示器两侧向内凹陷,枕形按钮同水平宽度按钮、水平高度按钮同时调节,可是没有效果,怎么办啊?

网友A:
恢复出厂设置看看!

楼主:
还是没有用

网友B:
是CRT的吗?枕形失真。

网友C:
是不是磁化了,消一下磁试试!

楼主:
    恢复了出厂设置,消了磁,还是不行,

  他是水平宽度,枕型失真两项无效,但是其他的设置还都行,

楼主:
  是什么型号的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显示器是有“太空梭” 字样。

网友D:
常见下调制管或者枕校管击穿,最好请人修理

网友B:
有元件损坏,需要修理,一般的调节不能解决问题。

楼主:
应该是枕校管击穿,大概是个电阻吧,我自己能换?但是是那一个电阻那??

网友E:
先看下彩显型号,不同彩显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