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两位阀

楼主(2008-05-11):
仪表新手,气压低会影响两位阀的正常工作吗?

网友A:
气压底对阀没什么影响,但是对汽缸有影响。因为气压底了,汽缸就走不动或者走的没力气。

网友B:
1楼说的 是什么汽缸
你的汽缸是靠大气压气动吗?
一般的不是有气源吗???

网友C:
楼主说的是电磁阀还是气动阀,还是电磁阀驱动的气动切断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