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距离

楼主(2008-05-11):
有一储罐(4米深)....外用一胶泵向里输入胶(有粘性)..用什么探头或传感器控制胶泵的起停...同时能显示储罐内胶的多少

网友A:
超声就可以解决,或者用稳重也行。

楼主:
具体型号..厂家..稳重是什么东东?????

网友B:
很想进一步了解,有详细的资料吗,yf668999@163.com

网友C:
超声就可以解决

网友D:
超声波检测控制最佳.

针对目前料液位检测控制技术的问题,我司也再贡献绵薄之力。目前,我司推出了性价比极高的超声波检测控制仪,批量价格只有几百元。不知道能够帮助到大家?

1. 超声波检测功能参数
(1) 工作电源:直流12-24V
(2) 工作电流:<1A
(3) 测量范围:0-3000mm,更大范围需要定制
(4) 测量精度:0.3%
(5) 温度修正:线性温漂修正
(6) 检测现在:开放、半开放或密闭容器均可正常使用

2. 自动控制功能参数
(1) 显示设置:LCD液晶2X8字符显示实际检测距离、状态值或各设备运行状态
(2) 控制面板:4操作键,随时轻松修改检测、控制参数
(3) 外控输入:1路模拟、3路数字输入,完整对接上下位控制系统
(4) 继电器输出:提供4路继电器输出(5A),可直接控制中小设备的启停,满足精确控制需要。例如,可设置<过高、高、正常、低、过低>状态输出,也可根据不同的超声波检测值启停不同的设备
(5) 控制信号输出:1路模拟、2路数字信号输出,无缝对接上下位系统。
(6) 其他控制:死区(回差)设置;PID控制备选

上海慧森电气有限公司 / Shanghai Hiison Engineering Ltd.

地址:上海市杏山路8号银都名庭大厦3号501室

Service@hiison.com

Tel: 021-62163775; Fax: 021-52667112; www.hiison.com

网友E:
超声波要把桶灌的面积考虑进去,因为超声波的离散比较严重。

网友F:
储罐的直径多大?

超声波非接触式测量,比较合适。但是要计算好安装位置,以及储罐直径不能太小。

网友D:
7楼的考虑是有道理的. 如果罐体太小太小,超声波就会有干扰.

我司的超声波发射角最大12度(在0.6米处), 在4米出的发射角仅10度,也就是说,理论上只要底部直径大于0.8米就可以了. 实际检测中,由于远离中心轴的边缘超声波会衰减,实际上, 我司的超声波在4米处的有效检测面积为0.4*0.4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