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XP操作系统故障解决常用套路

楼主(2008-05-11):
在Windows XP发生了故障后,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发生故障的是什么地方,它们一般跟系统的哪些设置有关,然后方便做出对策。因此在解决系统故障的过程中,我们经常用到的方法有:

  1.救命的F8键通往安全模式

  要想进入安全模式,只要在电脑开机启动时,不停地按F8键,在出现的高级启动选项菜单中选择“安全模式”即可进入。在安全模式中,Windows XP只使用最少的设备驱动程序、最少的服务、最基本的设置来启动,不会加载第三方程序。因此,遇到查杀病毒、恶意程序、卸载顽固文件等导致系统故障时,都可以直接进入安全模式自救。

  2.检查Windows XP背后运行的秘密

  Windows XP启动速度突然变慢,八成是一些自启动程序或一些进程导致的。在“运行”命令中输入“msconfig”,打开“系统配置实用程序”,在上面设置、禁用系统的自启动程序。

  而按“Ctrl+Shift+Esc”键调出“Windows 任务管理器”则可以检查系统进程是否可疑。对菜鸟朋友董师傅单独推荐“360安全卫士”,它可以方便地检查自启动项、进程,并且明确地告诉用户进程的详细信息。

  3.检查、调整系统服务

  在检查、设置系统服务时,不要使用“系统配置实用程序”,一定要单击“开始→运行”,输入“Services.msc”启动“服务”查看到更多的信息,调整也会更方便。

  4.列出组策略中被修改过的策略

  如果是因为修改了组策略而导致的故障,但又不知道修改了哪里,可以单击“开始→运行”命令,输入“rsop.msc”回车打开“策略的结果集”,上面列出修改过的所有策略,让用户慢慢地检查,找出要恢复的策略。

  5.查看系统日志

  单击“开始→管理工具→事件查看器”,打开Windows XP的“事件查看器”,你可以发现“事件查看器”就像一本厚厚的系统日志,把导致Windows XP工作不正常的信息和安全事件记录下来,方便你找到故障发生的原因。

  6.使用故障恢复控制台

  用安全模式和其他启动方法都发修复系统时,可以考虑使用故障恢复控制台。不过我们需要手动安装它(只占7MB的空间)。首先将Windows XP的安装光盘放进光驱里,点击“开始→运行”,输入“X:\I386\WINNT32.EXE /cmdcons”并回车(X为光驱盘符),这时会出现一个是否安装故障恢复控制台的窗口,点击“是”开始安装即可。安装完成后,故障恢复控制台已经集成到启动菜单了。如果系统已经出现故障,启动不了,就可以使用Windows XP的安装光盘启动计算机,选择修复Windows XP的选项,最后启动故障恢复控制台就可以了。

  7、使用系统还原功能

  如果安装/卸载驱动、软件时导致了系统故障,使用系统还原功能来恢复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在安装软件、驱动前,如果先创建还原点,则效果更佳。要想启动Windows XP的系统还原功能,可以单击“开始→所有程序→附件→系统工具→系统还原”打开“系统还原向导”,然后就在上面创建还原点了。

网友A:
很普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