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灯的颜色怎么规定

楼主(2008-05-11):
我这里一直是 低压电器红灯停 绿灯运行 启动用黄灯 高压电器红灯运行 绿灯停 谁有这方面的标准请赐教

网友A:
我们这里是电源用白灯,运行用绿灯,故障报警用红灯,非故障报警用黄灯提示。

网友B:
应该和交警的指挥灯意思是一样的吧!

网友C:
呵呵,偶们这里是电气上是运行用红灯,绿灯停止,而DCS与之相反。故障报警统一用黄灯。

这方面的标准偶只有点映像:得看设计者用的是电气方面的标准还是机械方面的标准。

网友B:
在高配室就是红开绿停的吧?

网友D:
标准俺这没有,基本上和你说的差不多了

网友E:
俺们雀巢公司有些按钮和信号灯竟然启动用红色,停止用绿色

网友F:
没听过有什么标准,我们红灯停,绿灯运行

网友G:
国家有标准,可以查查.

网友H(2011-05-04):
一,在发电厂或供电部门指示灯是:红灯运行,绿灯停止;

二,在其他工厂的电气指示灯是:绿灯运行,红灯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