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爆炸原因有那几种啊?

楼主(2008-05-11):
  各位    小弟刚学变频器,在论坛上看见很多模块爆炸了,想总结一下什么原因致使爆炸。  请各位谈谈

网友A:
1:保护电路损坏,使得模块失去了过压过流的保护而损坏。

2:驱动电路损坏,使得驱动桥电流短路而损坏模块。

3:主板的驱动信号不正常,造成的损坏模块。

4:其它原因 造成的损坏模块,就比较复杂了,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