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的校验

楼主(2008-05-11):
各位高手,我厂用的是申克称,当减速机的速比改变之后,称如何重新校正,哪些参数需要修改。

网友A:
有操作手册啊,我记得一般要先秒表测量速度,皮带总长,输入后去皮,然后效验就差不多这些吧,好久不做皮带秤了,记得不太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