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控问题

楼主(2008-05-11):
请问tol(10,10) 和G42或G41有关吗?可给X,Y轴的赋值,后面是否可跟TOL(X,Y,Z,A,B)

网友A:
TOL?

公差?

TOL(10,10)是什么意思,少见多怪了,我

网友B:
哦,是西门子的系统,就是不太习惯..:)

网友C(2009-05-17):
有关系。

启用刀具补偿后,如果刀刃不在编程路径上,要告诉系统要知道刀刃在哪。

网友D:
西门子系统不熟悉,请问tol(10,10)具体含义是什么?是否就是用来指定:当前刀具理想刀尖点位置,与它当前应该在的刀尖位置的偏差值?

网友E:
有关。具体的记不得了,好几年不做这个了。把802D的手册拿出来研究一下,上面讲的很详细。我以前做过802S和840D的系统。

网友C:
请看fagor8055编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