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430变频器一个问题

楼主(2008-05-11):
请教各位朋友;我用的是西门子430,37KW的变频器,负载是搅拌电机,现在一开机就显示P-------接着就显示所运转的频率,但是电机却无法起动,在触摸屏上控制如此,在变频器上直接用手动控制也是一样,没有什么故障代码显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你是否一开机就把启动信号直接加给变频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