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汽车发动机凸轮传感器工作原理?

楼主(2008-05-11):
可能对于从事汽车修理的朋友是简单问题,输出什么信号?作用?

网友A:
脉冲信号
凸轮传感器 实际就是简易的霍尔接近开关

网友A:
作用的话 应该是检测车速的吧

楼主:
如何用电压表检测,哪位朋友知道?谢谢

楼主:
如何用电压表检测,哪位朋友知道?谢谢,是不是这几种

楼主:
如何用电压表检测,哪位朋友知道?谢谢,是不是这几种 1

楼主:
如何用电压表检测,哪位朋友知道?谢谢,是不是这几种 11

网友A:
能先告诉我你问这个干什么用吗?

楼主:
因为我的车出现凸轮轴传感器电压高故障,特约维修站的维修人员连原理都不明白,我如何相信

网友B:
看楼主怎么多的图片,不知道是不是需要用示波器来检查呢?

网友A:
哦 是这样的啊 呵呵 说实话 你就是去真正做这个东西的厂家去他们应该能给你解释的清楚一点 , 但我想造成这个故障的原因有他的特殊性,我对这个还不是很了解。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这个波形不正常 尤其是有尖峰脉冲 首先就是容易烧毁传感器再有就是这个传感器信号的接受设备也容易损毁。

网友A:
刚注意到你配图的话 这个波形不是电压表测的 是 示波器 检测出来的  你要用电压可以试下我不知道电压会不会有不正常的跳动 我觉得应该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