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电脑的五大低级误区

楼主(2008-05-11):
组装电脑的五大低级误区
(1)CPU篇

很多人认为CPU主频越高越强,这条件只存在于同等架构的CPU下对比才能成立。例如3G的奔腾D915能比2.6G的5000+强吗?2.6G的5000+能比2.33G的E6550强吗?不可能,因为架构根本不同,没得比,只能从实测性能去评估。某些人说“Intel的CPU稳定,AMD的玩游戏快,不过就是不稳定,而且兼容性也不够”,真的是那样吗?首先是否稳定是取决于电源供电率是否能保持稳定,还有主板滤波,系统也优化占有很大程度。至于兼容,有人敢说CPU也有兼容性问题的就可以无视了,明显不是小白就是忽悠人,只要没有硬伤,主板芯片和供电也是支持的话兼容是绝对没问题的。而且当时说AMD玩游戏好并不是指AMD的CPU游戏性能就是比Intel高,只是达到同等游戏性能的话用AMD平台花费得更少。而整机性能是否强悍并不是只取决于CPU,还要考虑内存,512M内存+E6550也不见得比PE2180+1G内存流畅,玩游戏的更要把显卡也考虑进去。玩高配置游戏游戏的时候,如果你用QX6600+8600GT,效果比E6550+8800GT差也更加正常,希望大家购机时不要只看CPU,还得根据自己的实际用途和整体性能均衡去考虑。我帮人配机的时候就遇到N个人说什么CPU要强点的,有限预算内把CPU加强就等于要降低其它的性能,根本是破坏整体均衡性能,反而得不偿失。你跑个系统看得出E6550和PE2180这相差700元的CPU的性能差别吗?你玩玩大型游戏的话,差距700元的显卡就足以让你体验什么是游戏性能。

(2)主板篇

大部分JS都说华硕主板好,大品牌的话能差吗?(能说出这话的人就可以证明他没有能耐,只能信品牌。)我可以告诉你们,如果大品牌真的全部都这么好,为什么其他品牌还能有活路?难道消费者全部都是白痴吗?主板的好坏在于主板的布局设计,用料,散热等方面,很大程度上影响主板的寿命。再好的大厂也有垃圾板,再弱的小厂也会有好板,500元在大厂买低端板和在小厂买高端板,这大厂的板能比得上吗?有些人还说“大厂的主板就是稳定”难道二三线厂的主板就不稳定吗?开几个QQ就死机?品牌观啊!难道布局有点不同就非要说这是大厂增加稳定性的设计?简直开玩笑,要是立场对调,不知道那种人还怎么看。现时很多人说什么主板是全固态电容的,全固就一定好吗?那只是一个卖点。日常使用,无论固态还是电解电容都是一样的用,不要被所谓的全固蒙蔽了眼睛,一个固态电容能值几个钱?难道打仗的时候,金铸的大炮就会比铜铸的大炮要好?高性能主板能提升性能?性能取决于CPU,内存,显卡,硬盘这些,主板起作支架作用。平台的主板就像一个人的身体那样,一个身体很壮的人,但手脚不灵活,脑筋也不发达,能多干活吗?主板需求的是稳定,耐用,有些人还强调需要超频。至于高性能,我说:“什么叫高性能的主板?能让CPU和显卡发挥超越设定的性能吗?一派胡言!”最近很多人喜欢做SLI,说双显卡性能高,但必须主板支持。我想问问,是否真的有做SLI的必要?首先SLI就是加大电源和CPU的负荷,退一步说让你8600GT做SLI,还不如买张8800GT或者HD3850,2张8800GT做SLI还不如直接买8800Ultra。假如你做SLI的话,那需要什么用的CPU?这个价位组建的平台还得用那普通的SLI主板吗?早就用那些2000多块的主板了,什么时候才轮得到它?我帮人配机极少用太高端主板,基本是做工用料设计布局都行的就没问题,最紧要的就是稳定耐用。太高端的板也不见得稳定性能高到哪,还不如用多出来的预算在电源,CPU,显卡,内存方面加强,这样才配出同等价位更高性能的配置。

(3)内存篇

内存容量当然越多越好,现在1G内存已经普及了。只要你不是超频发烧友,基本都没必要专门挑选特别好的内存,个人习惯是用宇瞻,金士顿(正货),威刚(红色威红),金邦(白金)这些。黑金刚悍将版的内存也很能超,那是采用D9GMH颗粒的内存条,耐压度强比较适合超频用,不过D9颗粒的内存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兼容性比较差,现在的D9超频条也普遍存在较早夭折的问题。所以不建议普通用户使用,大型游戏时DDR667和DDR800的性能差异也只在2%-3%的差距,可以感觉出实际差别吗?我让你超到DDR1000以上,性能明显不?而且这对散热,内存颗粒,主板支持度有很大关系,搞不好的话使硬件过早老化,系统不稳定等问题。我自己的机子也只是小超玩一把,要记住:性能和寿命往往成反比,看看那些超频发烧友的机子用了多久?有连续3年保持极限超频的机子去用?我也并不是说叫大家绝对不要超频,但超频是必须建立在系统稳定和散热良好的情况下进行,往往会增加不少额外的预算,所以说只要内存能兼容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太追求过高带宽,反而会为自己的金钱和正常使用带来麻烦。

(4)显卡篇

不少商家卖显卡都说什么512M的独立显卡,那显卡算高性能吗?显存再高也是忽悠人的,你究竟买张什么样的显卡你知道吗?8500GT 512M(DDR2显存)在游戏上的性能连7300GT 256M(DDR3显存)也比不上,就连8800GT这级别的显卡512M与256M性能差异也只在数个百分点之间,其它的低端显卡还比得出性能差别?显卡性能取决于芯片性能,芯片频率,显存频率,至于其稳定性和耐用度也得看显卡布局设计,用料,散热装置。有些主板商说xx主板集成显卡相当于独立显卡的性能,那简直是一派胡言。现在的显卡都得上散热片+风冷,难道你比得上独立显卡性能的就可以不上风冷?如果有这样的技术早就在独立显卡上应用了,显卡厂商就早用来降低散热系统的成本了。就算同样的显示芯片,也永远不可能达到同等芯片频率和显存频率,而且共享内存的延迟远远大于独立显存的延迟,所以指望集成显卡能比得上独立显卡的人,你想都别想,除非是比N年前的MX440这些还可以。

(5)电源篇

一般人总会忽略电源稳定性问题,只认为电源功率够用就可以了,殊不知电源的供电稳定性直接影响硬件(特别是主板)的寿命。例如曾经有个服务器的电源,测试的时候,供电是只是短时间在12.47-12.52V徘徊,=_=!稳定得令人心寒。功率问题还得多说一句,一般电源的额定功率(就是指保证稳定的功率)是占峰值功率的70-80%之间(简称转换率),JS经常说300W电源一般都是指峰值300W电源,其实际功率一般都是220W,如果有独立显卡的话,令人担忧。如果是有独立显卡的用户,要买就买额定300W的电源,而且电源我一般都不用杂牌的。要想系统稳定就得先要电源功率稳定,个人习惯用TT,航嘉,先马,全汉,康舒,海韵等电源。大陆市场似乎很多人用长城,个人随机抽一个长城电源测试,电压是在11.87-12.47V徘徊,功率真的不那么稳定,被誉为:硬件杀手!其它杂牌的就更不用说了。要想系统稳定就先得挑好电源,为何服务器专用电源会这么贵?这不用多说吧?因为一个供电稳定的电源是保证一台机子稳定的重要开端。

网友A:
太经典了,收藏先,,,,,,,,,,,,,,,,,,,,,,,,

网友B:
分析的透彻,支持

网友C:
虽然我不装机

还是感谢了

网友D(2008-08-24):
太经典了,我先记下来

网友E:
我来补充几点:

1、显示器,商家往往会竭力推荐用户购买19"宽频,如果你的电脑不是用来看宽频电影,就没必要买宽频显示器,还不如方频实惠。19"宽频的高度只相当于17"。本人认为,要么买17"方频,要么就买19"方频。

2、显卡,商家往往会竭力推荐用户采用独立显卡,说独立显卡如何如何优秀。如果你的电脑并不是用来晚游戏(偶尔一次不在内),主板集成显卡就够了,集成显卡可以满足任何办公软件,即使是AutoCAD也不在话下。

网友:
针对楼上6楼兄弟的显示器问题。

1、再补充一下,实际上来说,同等对角尺寸的标屏(4:3)实际占用的屏面积要比宽屏大。。。实际上在市面上的标屏显示器比同对角线宽屏显示器贵。

另外所谓看电影,实际有个问题。电影都是宽屏,但是很多碟子放出来后上下有个黑边,而字幕都在黑边里面,因此用标屏看的时候,字幕不会把图像遮住。

而用宽屏看电影,就会把黑边去掉,那么字幕就被去掉了。。很不方便。。现在播放软件都可以调整字幕位置。将字幕调整到上面来,但是又把图像遮住了。。也不是很安逸。。。。

再拓展到电视机,其实宽屏电视假如没有字幕调整功能的话,那么也是很郁闷的。。。。。所以这点,需要多多小心。当然,DVD机器的字幕功能也是考虑之一。

2、显卡来说。对于目前的集成显卡可以完成目前的所有的工作需要。。。。假如要打游戏,当然还是要独立显卡。。。。目前要买独显必须买DDR3。至少频率1.4ns以上到。至于显存容量。1.4ns的显卡显存至少256。大部分可能都过渡到512了。。。

另外

3、如楼主所说的。实际上来说主板、CPU、内存、硬盘这三样的合理搭配才是配一台好电脑的关键。比如cpu的前端总线,内存频率与主板的总线是否一致。。。硬盘的读写稳定性和速度。是否采用raid模式等等。。。。

网友F:
                      宽屏的显示器便宜。  因为,其省材料,同一块材料,做宽屏可以做5块,而做方屏只能做四块,所以价格就贵了。

  其实我个人不爱用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