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松玩转Vista关机,Vista关机完全攻略

楼主(2008-05-11):
轻松玩转Vista关机,Vista关机完全攻略

Windows Vista的关机功能不再像Windows XP一样是直接提供给用户的,普通用户在安装完系统后只有睡眠、锁定、功能三种功能键,关机键则被隐藏在功能菜单中,每次要用时都要去功能菜单中选择。还有我们常用的休眠功能也没有直接提供,要怎么设置才能正常使用这些功能呢?以下很多功能其实都可以用Vista优化大师直接修改,还可以进行开关机速度优化等等。

  让“关机”更方便一些
  很显然,Vista每次关机都需要单击功能键并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关机”来关机,确实过于麻烦了一些,而且也容易导致误操作。其实,我们可以将开始菜单右下角的“睡眠”按钮改造为“关机”按钮,这样就方便多了。
  从控制面板依次进入“系统和维护→电源选项”窗口,在首选计划下选择“已平衡”的电源计划(这也是默认的设置),单击下方的“更改计划设置”链接,然后在弹出的窗口底部单击“更改高级电源设置”,随后会弹出“电源选项”的“高级设置”窗口,在这里单击“电源按钮和盖子”左侧的“+”号进行展开,继续展开“‘开始’菜单电源按钮”,在这里可以更改开始菜单中电源按钮的电源设置(图1),可以看到下拉列表框中提供了睡眠、关机、不采取任何操作等三种行为,当然是选择“关机”,确认后即可生效。

图1 休眠设置
  如果你觉得刚才的设置步骤太过于繁琐,那么可以在控制面板的电源选项窗口下直接选择“更改电源按钮行为”,在按“电源按钮”时的下拉列表框中选择“关机”,保存修改并确认后就可以生效。
  小技巧:
  鼠标单击任务栏的空白处,然后按下“Alt+F4”组合键,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类似于Windows 2000的关机选项对话框,当然默认的关机选项仍然是“睡眠”,从下拉列表框中选择合适的选项即可。
  找回消失的“休眠”
  默认设置下,Vista会自动打开混合睡眠的电源管理模式,这是一种低功耗的睡眠状态,可以在计算机处于睡眠时保护打开的程序和文档。如果你使用的是笔记本电脑,启用休眠模式好处更加明显,这因为笔记本电脑上的休眠状态不需要任何电源来保存打开的文档和程序,因此Vista可以在电池电量达到极低水平时自动进入休眠状态。
  不过,可能没有在开始菜单的电源选项下看到“休眠”的选项,在功能键都没有出现“休眠”的选项,原因有可能是以下几个方面:计算机在硬件方面不支持休眠、休眠功能被系统管理员禁用、打开了混合睡眠等。不过,按照下面的步骤,可以重新找回消失的“休眠”功能。
  第1步:确认计算机对休眠的支持度
  首先,我们需要确认计算机是否支持休眠功能,从开始菜单中依次选择“附件→命令提示符”,右击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此时可能需要输入管理员密码或进行UAC确认,然后手工输入如下命令:
  powercfg -a
  这个参数可以报告系统上所有可用的睡眠状态,并尝试报告睡眠状态不可用的原因,执行后会显示结果,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计算机本身是支持休眠的,使用“powercfg -devicequery s4_supported”的命令可以列出当前所有支持休眠的设备。

  第2步:关闭混合睡眠
  从控制面板依次进入“电源选项→编辑计划设置”窗口,在这里单击“更改高级电源设置”按钮,此时会打开“电源选项”对话框,展开“睡眠”后选择“允许混合睡眠”,默认的设置项是“打开”,请更改为“关闭”,然后单击对话框右下角的“确定”按钮使其生效。
  第3步:启用休眠
  仍然是在命令提示符下进行操作,手工键入如下命令:powercfg -h on,执行后立即就可以生效,也不需要重新启动系统,现在我们就可以在开始菜单右下角功能键的下拉菜单中看到关于休眠的选项(图2),而且系统所在磁盘的根目录下也会出现这个名为hiberfil.sys的休眠文件,它的个头与物理内存的容量相当。

图2 启用休眠清理休眠文件还原磁盘空间
  刚才已经提到,Windows Vista启用休眠功能之后,会在操作系统所在磁盘的根目录下自动生成一个名为hiberfil.sys的文件,这个文件的大小等同于物理内存的容量。那么,对于磁盘空间紧张的用户来说,该如何来删除这个文件呢?
  第1步:禁止睡眠
  从控制面板中进入“电源选项”,我们需要在这里禁止睡眠。在左侧任务窗格中选择“更改计算机的睡眠时间”,此时会打开“更改计划的设置:已平衡”窗口,在这里请将使计算机进入睡眠状态的选项设置为“从不”,注意如果是使用笔记本电脑,请将“用电池”和“接通电源”两个选项都进行类似的设置,然后单击右下角的“保存修改”按钮使刚才的设置生效。
  第2步:清理休眠文件
  打开“计算机”窗口,右击单击Windows Vista操作系统所在的磁盘,打开属性窗口后单击右下角的“磁盘清理”按钮,此时系统将开始自动扫描系统,很快会弹出所示的对话框(图3),在这里可以看到“休眠文件清理器”,选中这个项目和其他需要清理的项目,然后单击右下角的“确定”按钮,此时会弹出一个确认对话框,再次确认后即可将相关项目清理干净。

图3 清理休眠文件
  我们有更简单的方法禁用休眠,但需要管理员身份运行命令提示符,手工输入“powercfg -hibernate off”,或者输入“powercfg -h off”,执行后即可禁用休眠功能并自动删除hiberfil.sys文件。
  注意:
  1.单击电源按钮不会完成“关机”的操作,而是使计算机进入睡眠状态。
  2.默认设置下,系统会自动打开“混合睡眠”,进入睡眠状态时可将打开的文档和程序同时保存到内存和硬盘上。
  3.启用休眠后,会在系统所在磁盘的根目录下生成个头巨大的hiberfil.sys文件,禁用休眠后则自动消失。
  什么是休眠和待命?
  Windows 系列支持业界标准的ACPI(进阶组态与电源接口) 电源管理技术,主要模式包含有“休眠”和“待命”。
  休眠模式会将你桌面所有开启的文件和档案的状态存储为图像文件,然后关机。你再次打开电源后,程序和文件会以关机前的状态在桌面开启。这个功能主要是方便你在使用电脑的过程进行休息,待休息后还能继续做以前的事。
  待命模式会切断目前未使用的硬件组件的供电,降低计算机耗电量。虽然待命模式可以切断对周边装置、屏幕甚至硬盘的供电,但会持续对计算机内存供电,这样你的数据就不会丢失。这个功能就是将你不使用的硬件设备的电源切断,将数据保存到耗电量相对较小的内存中,降低电脑的使用功耗。

网友A(2008-08-24):
虽然我是XP的用户但未雨绸缪还是好的先存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