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使用不足九大原因

楼主(2008-05-11):
内存使用不足九大原因
一、剪贴板占用了太多的内存

  实际上,剪贴板是内存中的一块临时区域,当你在程序中使用了“复制”或“剪切”命令后,Windows将把复制或剪切的内容及其格式等信息暂时存储在剪贴板上,以供“粘贴”使用。如果当前剪贴板中存放的是一幅图画,则剪贴板就占用了不少的内存。这时,请按下述步骤清除剪贴板中的内容,释放其占用的内存资源:

  1.单击“开始”,指向“程序”或“所有程序”,指向“附件”,指向“系统工具”,然后单击“剪贴板查看程序”,打开“剪贴板查看程序”窗口。2.在“编辑”菜单上,单击“删除”命令。3.关闭“剪贴板查看程序”窗口。

  为了与Microsoft Office程序提供的多重剪贴板相区分,上述所说的剪贴板,常被我们称为系统剪贴板。如果你正在使用MicrosOftOffice程序,而且使用了其多重剪贴板功能,那么你应清空“Office剪贴板”上的项目,方法是:在“Office剪贴板”任务窗格(OfficeXP)或工具栏(Office2000)上,单击“全部清空”或“清空‘剪贴板’”。当清空“Office剪贴板”时,系统剪贴板也将同时被清空

  二、打开的程序太多

  如果同时打开的文档过多或者运行的程序过多,就没有足够的内存运行其他程序。这时,对于多文档界面(MDl)程序,如Word、Excel等,请关闭当前文档外的所有文档,并退出当前未使用的程序,然后或许你就能够继续执行因“内存不足”而被中断的任务。

  三、重新启动计算机

  如果只退出程序,并不重新启动计算机,程序可能无法将内存资源归还给系统。请重新启动计算机以释放系统资源,然后再次运行程序或执行被中断的任务。

  四、自动运行的程序太多

  如果在启动Windows时自动运行的程序太多,那么,即使重新启动计算机,也没足够的内存用来运行其它程序。

  (一)确定设置为自动运行的程序是否太多

  1.单击“开始”,然后单击“运行”。

  2.在“打开”框中,键入“Msconfig”,单击“确定”按钮,打开“系统配置实用程序”窗口。

  3.单击“常规”选项卡,选中“选择性启动”复选钮,清除“处理Win.ini文件”复选框和“加载启动组项目”复选框。

  4.单击“确定”按钮,当系统提示重新启动计算机时,请单击“是”按钮。

  重新启动电脑后,如果内存不足的问题已经解决,你就可以将计算机配置为启动时不打开任何程序。

  (二)配置计算机不自动打开任何程序

  1.恢复在Msconfig中所作的更改,方法是:在“系统配置实用程序”窗口,单击“常规”选项卡,选择“正常启动”,单击“确定”按钮,然后重新启动计算机。

  2.删除“启动”文件夹中的所有快捷方式

  ①单击“开始”,指向“设置”,然后单击“任务栏和开始菜单”,系统弹出“任务栏属性”对话框。

  ②单击“开始菜单程序”选项卡,单击“删除”按钮。

  ③单击“启动”文件夹旁的加号,以显示设置为自动运行的程序列表。如果“启动”文件夹旁没有加号“ ”,则表明没有设置为自动运行的程序,请单击“关闭”按钮以终止此过程。

  ④单击“启动”文件夹中的每个快捷方式,然后单击“删除”按钮。此操作将从“开始”菜单中删除快捷方式,但并不从硬盘中删除相应的程序。对于“启动”文件夹中的每个快捷方式,重复该步骤。

  ⑤单击“关闭”按钮。

  ⑥单击“确定”按钮。

  3.禁用从Win.ini文件加载的所有程序

网友A:
我的系统工具中,并没有剪贴板查看程序.

网友B(2008-08-22):
很好!不过不够九条呀?

网友C:
8g内存,楼主说的问题不存在

网友D:
读后有收获,THANKS。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的系统工具中,并没有剪贴板查看程序.

我的也是,是不是xp中没有这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