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编程问题

楼主(2008-05-11):
控制周期为5秒,想通过调节K(0~1)的值,来控制一个周期内中间继电器的导通时间,即K*5,组态王可以实现吗?能详细说明一下吗?
QQ:99418387

网友A:
可以做一个画面或者一个事件等,触发“运行时”,把时间周期设置为1000ms,然后用这个周期来做文章。

比如,可以每1000ms把变量加1,到达设定值就执行相应操作。

当然,精度是不高的。

楼主:
呵呵,谢谢啊,那要是我想5秒钟采集一次模块的温度信号怎么办呢?这个是在组态王里设置还是在采集模块里设置?

网友A:
可以在变量定义中设置采样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