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接触器问题

楼主(2008-05-11):
请问:继电器、接触器上所标的额定电流是每组触点的额定电流吗

网友A:
是的,但分不同的负载

网友B:
不是呀,有主触片和辅助触片的,辅助触片一般是控制用的,也就是是最多带5A吧!中间继电器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C:
我知道,标注的都是主电路的额定电流

网友D:
2楼说的基本上正确!

网友E:
接触器上所标的额定电流是主触点的电流

继电器上所标的额定电流是每组触点的电流

网友F:
注意交直流和电压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