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故障及烧毁的经历

楼主(2008-05-12):
你们好,介绍一下你身边的所经历的电机故障及烧毁原因,让我们总结经验做的更美好。我见过10KV,800kw绕线式电机烧毁,原因是轴承位移造成转子扫堂,摩擦火花及发热引起电机里面积攒的黄油,造成火灾及浓烟。这是我们拆卸电机查看经过多人认定的。

网友A:
真的是后悔不读书呀,电机坏得多就是缺相和过载,再就是进水.

楼主:
电机坏,不单单是缺相和过载,有太多无法想象的事实存在,有经历过电机被雷击的事故。

网友B:
我们这里有台200千瓦低压电机,环温过高烧了,保护没动,直接跳空开.

网友C:
都是过流,电流大,电器产品电流大就不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机坏,不单单是缺相和过载,有太多无法想象的事实存在,有经历过电机被雷击的事故。



说明你真的不怎么地

楼主:
abcd00123

没有同感的人是一种伤悲,事事没有百分之百的规定性。

网友E:
我同意楼主的说法,没有同感的人是一种伤悲,事事没有百分之百的规定性。

网友F:
有水趁没有下过苦工,,不是每个人都拿着麦克风

网友G:
过负荷烧毁的.............

网友H:
电压等级搞错了.单相220v的电机,接的单相380v.电机报废!!!

网友I:
跟楼上一样,本来电机线圈的电压是380V的,结果接上660V,幸运的是变压器容量太小,没有启动起来.要不然就烧掉了.

网友J:
我们这电机保护特别好,除非进水啦,要不很少出问题

网友K:
我这儿有的电机是因为负载堵转,热继电器失效导致烧毁的。

网友L:
我所接触的大多是运行中缺相和重载设备连续运转降温不好导致过热而烧毁

网友M:
我同意楼主的说法,没有同感的人是一种伤悲,事事没有百分之百的规定性

网友N:
说白了就两个原因;一人的因素{缺相,散热不良,过载,还有电压不正确等}二就是非人为。非人为因素太少,损坏机会也太少。所以我们不要推脱责任,多说都是我们工作不到位。

网友N: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机坏,不单单是缺相和过载,有太多无法想象的事实存在,有经历过电机被雷击的事故。



说明你真的不怎么地

呵呵。。。。。。。。。。。。。。。。。。。。。。。。。。。。。人无完人。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网友O:
平时多注意巡视,应该不会出现那样的问题

网友P:
更换电机轴承时,建议采用进口或国产瓦轴,我们用的是SKF,润滑脂采用美孚。

网友Q(2011-02-11):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里有台200千瓦低压电机,环温过高烧了,保护没动,直接跳空开.

那应该是绕线转子的电动机才带滑环啊!环火或者滑环打火花的结果就是直接跳空开了

网友R:
“电机故障及烧毁原因”,有很多情况下是主电源线路有接触不良故障造成缺相运行烧毁的情况!

网友S:
1\电机扫膛,一般是轴承损坏;2、过负荷;3、电机缺相;

网友T:
大家尤其要注意SEW的电机,新电机一般是角形接法,但是接线时一定要看好电机铭牌,我们就曾经对一台新电机进行检测时就放过错误,想象中按照角形接法直接通三相380V ,一会儿电机就烫手并有糊味。仔细检查原来要通三相380V时要将电机角形接法改为星形接法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