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蓝屏的不明原因.

楼主(2008-05-12):
PLC往PC传送程序时,电脑出现蓝屏显示几行英文字母后就不动了,请教遇到过此情况的朋友指点是什么原因,怎么样解决??

楼主:
为什么有时可以正常传送程序,有时就电脑蓝屏呢?郁闷中..

网友A:
是否你的电脑内存不够?出现次情况?

网友B:
电脑出现蓝屏的情况非常多,一般都是软件或硬件不兼容所造成的,以硬件及其驱动的问题居多。。。

网友C:
硬件冲突!造成电脑死机!

网友A:
那就是串口转USB的数据线不行了?是否要更换数据线呢?

网友A:
我的数据线也是刚买的..那看来就是数据线的问题了?

网友A:
TO老菜鸟

我买的数据线带的驱动装不上,用另外的驱动程序装的,难道是驱动程序与数据线不兼容?

网友A:
感谢大家,搞定了...正如老菜鸟前辈所说,硬件跟软件不兼容.装上数据线的原装驱动之后,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

网友D(2008-06-29):
    多是兼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