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紧急求助

楼主(2008-05-12):
用万用表和电池法测电动机首末端接线图  各位大哥拜托了   先谢谢

网友A:
在网上搜索一下就可以找到方法了。

网友B:
6根引线任意分成两组,并接好后串入万用表(电流档),旋转电动机轴,若万用表指针不动,则两组引线分别为三个头及尾。若指针摆动,可调换引线再试,直至达到上述情况。

网友C:
一般电动机定子的绕组首、末端均引到出线板上,并采用符号D1、D2、D3表示首端,D4、D5、D6表示末端。电动机定子绕组的六个线头可以按其铭牌上的规定接成“Y”形或“△”形。但实际工作中,常会遇到电动机三组定子绕组引出线的标记遗失或首、末端不明的情况,此时可采用以下几种方法予以判刑。

  1 用小灯泡和电池法

  ①先判断同一相绕组的两线端。用两节干电池和一小灯泡串联,一头接在定子绕组引出的任一根线头上,然后将另一头分别与其它五根线头相接触,如果接触某一引出线端时灯泡亮了,则说明与电池和灯泡相连的两根线端属于同一组,按此法再找出另外两相统组的两根同相线端,并—一做好标记。

  ②将任意两相绕组与小灯泡三者串联成一个回路,将第三相统组的一端串联一电池,另一线与电池的另一极碰触一下,如果灯泡发亮(根据变压器原理,串联两相统组的瞬间感应电势是相迭加的,所以灯泡发亮),则表明两相绕组是首末串联,即与灯泡相连的两根线端,一根是第一根的首端Dl,另一根线端是第二相的末端D5,若灯泡不亮,则说明两相串联绕组所产生的瞬间感应电势是相减的,其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使得总感应电势为零,故灯泡不亮。这表明与灯泡相连的两根线端都分别是两相绕组的首端D1和D2(或者认为是末瑞D4与D5也可以),并做好首末端的标记。

  ③将已判知首末端的一相绕组与第三相统组串联,再照上述方法判别出第三相绕组的首末端,最后都做上D1~D6的首末端标记,以便接线。

  在上述方法中,应当注意灯泡的额定电压与电池电压要相配合,否则会因电流太小,使灯泡该亮而没有亮,造成误判,所以,应把两相串联绕组的线端对调一下,再测试一次,若两次灯泡均不发亮,则说明感应电流太小,适当增加电池节数(增高电压)或更换一只额定电压更小的灯泡即可。同样道理,也可采用220V或36V的交流电源和白炽灯来代替电池和小灯泡。但为了防止过高的感应电势烧坏灯泡和绕组,应将灯泡和电源对调串入绕组中,即原单相绕组处(串联电地处)接入白炽灯,原两相绕组串联灯泡处换接入交流电源,判别方法与前述相同,但要特别注意安全,同时应注意,换用交流电源后,接通绕组线圈的时间应尽量缩短,以免线圈过热,影响其绝缘。

  2 用万用表和电池法

  ①用万用表电阻挡代替电池与小灯泡,测出各相绕组的两根线端,电阻值最小的两线端为一相绕组的线端。

  ②将万用表选择开关切换三测直流电流档(或直流电压档也可以),量程可小些,这样指针偏转自明显。将任意一组绕组的两个线瑞先标上首端D1和末端D4的标记并接到万用表上,并且指定首端D1接万用表的“-”端上,末端D4接天用表的“+”端上。再将另一相绕经的一个线端接电池的负极,另一经端去碰触电池正极,同时注意观察表针的瞬间偏转方向,若表针正奔移(向右转动),则与电池正极碰期的那根线端为首端,与电池负极往连接的一根线端为末端,做好首末端标记D2和D5。若万用表指针瞬间反转移(向左转动测该相绕组的首末端与上述到别正好相反。

  ③万用表与绕组的接线不动,用上述同样的方法判别第三相绕组的首末端。该方法的原理也是利用变压器的电磁感应原理。需注意的是观察电池接通时那一瞬间的万用表指针的偏转方向,而不应是电池断开绕组时的瞬间万用表的指针偏转变化。

  3 利用电动机转子的剩磁和万用表法

  ①用万用表电阻挡判别出同一相绕组的两线端,方法同前。

  ②将三相绕组并联在一起,用万用表的毫安档或低电压档测量并联绕组两端的电流或电压,同时转动转子一下,如果万用表指针不动,则表明是定子绕组的三个首端(D1、D2、D3)并联在一起,三个未端(D4、D5、D6)并联在一起。若万用表指针转动,则说明不是首端相并和末端相并,此时应一相一相地将每相绕组调一个头,观察表针情况,直到万用表指针不动为止,便可做好首末端标记。

  此方法是利用转子中的剩磁在定子绕组中产生感应电势的方向关系来判别的,所以电动机转子必须有剩磁,即必须是运转过的或通过电的电动机。

楼主:
xie xie ge wei da 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