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CAD或CAXA软件制图转化为JPG格式.

楼主(2008-05-12):
如何把CAD或CAXA软件制图转化为JPG格式.

网友A:
用截图软件也可以实现的,到网上搜一下,很多的。

楼主:
用截图软件也可以实现,但是所抓的图格式是tif格式,如何转化成jpg格式呢?

网友B:
很多图形处理软件都可以将tif的图片转另存为jpg格式。

楼主:
有没有一种软件十不同格式的图像之间相互转换?

网友B:
很多图像处理软件都有图像另存的功能,连“画笔”也有。

网友C:
用fn+prt sc截图,画图中粘贴,保存为jpg就可以!

网友D(2008-07-10):
1、增装一个JPG打印机,将他设置为打印到文件。

2、采用JPG打印。

网友E(2009-07-19):
对:千山独步 关于

用截图软件也可以实现的,到网上搜一下,很多的。

谢谢    我已成功引用

内容的回复:

网友F(2009-08-20):
--------------------------------------------------------------------------------

谢谢 我已成功引用

网友G:
QQ就有抓图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