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C-350系列焊机送丝机问题

楼主(2008-05-12):
送丝机空载时送丝速度匀速可调,可是工作时速度过快,而且不可调。经过测量送丝机的电压、电流调节电位器没有问题,由于电焊机本身提供的图纸不祥,维修现在无发下手。请各位有经验的前辈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请指教!谢谢!!不胜感激!!!

网友A(2008-10-24):
送丝是和电流,电压大小有关

网友B:
搞不定的话就把线路板拆下拿到厂家维修

网友C:
请问

工作时速度过快

的问题解决了吗?

现在工作情况如何?

网友D:
点动送丝开关是不是短路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