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感测物体移动的传感器?

楼主(2008-05-12):
一般的传感器只能感应到物体的存在与不存在

而我要的是物体一直在感应器的感测范围内,而感应器需要能够感测到物体是移动的还是静止的。

还请各位多多指点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啊

还请大家发表多多建议啊

网友A:
不够具体,你是要位移传感器吗?

网友B:
     让你要测量的物体一直推压在感应器的感测范围内!VOLFA超精密级导电塑料位移传感器LWZ-V/A,输出电压0-10V DC,0-5V,电流4-20mA信号接显示仪表。当仪表显示的数字不动就是静止的,当数字在动就是在移动的。显示仪表AI-701AI4型。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
专业生产【AI人工智能工业调节器】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

网友C:
看样子,你对传感器的了解不很多。

检测物体的运动,有很多种传感器。编码器,接近开关,霍尔开关,直线位移传感器,等等太多了。关键看你的物体作何种运动?

再确定选择合适的传感器。021-54807896  info@shlauto.com  希望尽快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D:
有的,位移传感器就可以,输出是线性的电压信号。

有偿提供接近开关光电开关技术资料,QQ234124361

网友E:
可以用位移传感器

网友F:
本人代理意大利DATASENSOR光电传感器中的S80系列位移传感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QQ11774149

网友G:
最简单的方法是 用个加速度传感器附再被测物上来感应就可以了。
反正方法很多 关键是你要看 你判定这物体移动、静止的参照物 ,你说的很笼统所以你这个问题应该算什么也没问。。再具体些吧

楼主:
我是用在缝纫机上,用于检测缝纫机纱线断线的一个装置

网友H(2008-06-11):
主要看你如何检测与按装了。可以用接近开关也可以用编码器。但安装方式不一样。

网友G:
你指的是  断纬器  之类的传感器 吧  实际就是一个光电传感器 不过需要散射光的那种

网友I:
红外或微波多谱勒传感器。。对移动红外体或目标有响应。。对静止目标部反应。。

网友J:
听个讲的,应该是一个转动的东西,上面有棉纱,当棉纱断掉后,这个物体会停止转动

这个问题可以用一个测速仪表解决

网友K:
在机床上,定位测量位移量、位置的有感应同步器、磁珊、光栅,测量转角的有旋转变压器等。

网友L(2010-06-25):
对:日月剑 关于

看样子,你对传感器的了解不很多。

检测物体的运动,有很多种传感器。编码器,接近开关,霍尔开关,直线位移传感器,等等太多了。关键看你的物体作何种运动?

再确定选择合适的传感器。021-54807896  info@shlauto.com  希望尽快帮你解决问题。

内容的回复:其实确实有这种传感器,是一种带复位延时的接近开关,原理是这样的,接近开关感应到物体产生一个上升沿输出高电位,同时开始计时,到时间后关断高电位输出,但是如果这段时间内物体移开,下降沿对计时时间进行复位,就会持续的输出高电位,就好像感应移动的物体一样。原理就是接近开关加时间控制。我们厂也有,但是客户很狡猾没有名称牌子厂家,只有 一个很虚假的代号。

网友M:
利用棉線張力 使用荷重傳感器

网友N:
有红外线的方式应该最简单了,看你的具体需求吧。

有需要请联系angtron工程师

北京安格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Angtron Technology Co., Ltd

公司网站:www.angtron.com

联系方式
电话: 86-010-52759689
传真: 86-010-52759689
移动电话: 15810611767 13488789447
电子邮件: jiaoxu@126.com 7677962@qq.com
MSN: itisacar@hotmail.com angtron@hotmail.com
QQ: 85470310 7677962

网友N(2010-09-03):
这个事不难办,成本也不高,有兴趣联系我们吧。

北京安格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Angtron Technology Co., Ltd

公司网站:www.angtron.com

联系方式
电话: 86-010-52759689
传真: 86-010-52759689
移动电话: 15810611767 13488789447
电子邮件: jiaoxu@126.com 7677962@qq.com
MSN: itisacar@hotmail.com angtron@hotmail.com
QQ: 85470310 7677962

网友O:
上海齐屹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专业代理瑞士佳乐传感器,产品覆盖电感接近开关、电容接近开关、液位开关、超声波传感器、光电传感器、磁敏开关及防爆系列开关!

*********信誉第一、客户至上**********
张西中 上海齐屹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市虹口区曲阳路801号904室 200437
Tel:+86-21-55387038 65608128
Fax:+86-21-55387038*803
mobile:13916785643
email:zxz_100@163.com
www.qiyi-gk.com

网友P(2010-10-12):
微波雷达传感器,keyi

网友Q:
距离传感器

网友R:
由于不知道说什么!只说打酱油字数又不够!打酱油!!

网友S(2010-11-19):
非接触式就用激光位移传感器,接触式就用带探头的。需要帮忙请致电:0755-83698619-828。赵’R

网友T(2011-03-14):
首先是看你检测的物体是什么材质?接着是如何运动?一般测物体移动的传感器有很多,编码器,接近开关,霍尔开关,直线位移传感器、激光测距等等,都可以达到。QQ:417905127

网友U:
物料移动触感器好多种有  kistler morse重量传感器,有管道称传感器,有皮带秤等

网友V:
超声波模拟量传感器 13472555661

网友W(2012-10-15):
我公司有专门检测纱线是否运动的传感器QQ:15740396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