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楼主(2008-05-12):
示波器是一种电子显示设备,可以将信号电压与时间或频率的关系以图形的方式在CRT(阴极射 管)中显示出来。
1.示波器的作用: 示波器有多种规格,其体积大小多种多样,而且功能也不尽相同。
(1)简单的单踪示波器只有一个探头,每次只能检测一路电子信号,然后加以分析并显示其波形。
(2)双踪示波器具有两个探头,可同时分析并显示两路电子信号。
(3)示波器最多可达八踪,即可同时分析和显示八路信号的波形。有些示波器内部还装有存储器,可将 重要的信号加以储存以便日后分析使用。
(4)示波器还有一项重要指标——带宽,带宽是指示波器所能测试到的信号的频率范围。一般示波器所 能测试信号的最低频率为直流(频率为0的信号),故其带宽通常指示波器所能测试信号的最高频率。 示波器的带宽一般有5 MHz、10 MHz、20 MHz、40 MHz、100 MHz直至300MHz,带宽越宽, 测试信号的范围越广,其价格越贵。对于电脑的维修,有一台100MHz的示波器一般可以满足要求。 (5)示波器能够在显示屏上显示静态的波形分析,并根据荧光屏上的方格和选用挡次来测量其参数,如 电压幅度、周期,以及频率或时间宽度等值。
(6)示波器还可以测量被测信号的延迟时间、上升沿(上升时间)、下降沿(下降时间)、脉冲幅度、脉冲频 率、示波器,甚至可以找出间歇性的杂乱脉冲、毛刺等。使用示波器可以十分真实、直观地将被测信 号反映在屏幕上,便于维修人员定性和定量的分析。
2.示波器的种类: 示波器有很多种类,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1)模拟示波器。模拟示波器如图1-8所示,能够通过内部的模拟信号放大器或衰减器,把信号反映在屏 幕上。相对来说,这种示波器价格便宜,操作简便,因此目前被广泛采用。若不特别指明,平常所说 的示波器均指模拟示波器。 (2)数字存储示波器。数字示波器(如图1-9所示)具有A/D、D/A转换及存储电路,有的还配有软盘驱动器、RS232串行通信口或IEEE通信接口。
由于数字示波器的A/D电路可将模拟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所以示波器中的各有关电路可以对此数字信号进行数字化处理,如可将幅值、频率和周期等参数显示在数字屏上,还可把测得的若干信号图像存储在机内的内存中,以便于以后的显示、查询、比较等。
另外,由于具有通信接口,可以连接打印设备,对内存中的存储图画选择硬拷贝,这样大大方便了那些希望把测得的波形作为资料保存的使用者。而示波器所配的磁盘驱动器则可使测得的波形长期保存,以便将来重新调入示波器进行各种必要的处理和操作。
提示 最适合使用示波器的电路是模拟电路,当然若无更合适的其他设备,示波器测量数字逻辑电路也是可以的,只是多数情况下使用不方便。在电脑维修工作中,主机电源、显示器等比较适合使用示波器,软盘驱动器调整磁头定位系统、打印机、UPS电源等其他外部设备也非常适合使用示波器测试。
注意
双踪、四踪甚至八踪示波器的最大优点是可以同时观察多个不同信号或路径。例如可同时观察一个门电路的输入与输出信号,并测量信号从其输入到输出所造成的延迟时间。此外,多踪示波器可以同时显示总线上的所有信号或部分信号,可以看出其逻辑电平与所代表的地址或二进制数据。

网友A:
http://download.csdn.net/source/451353

串口调试示波器

图形实时显示 功能强大

网友B:
谢谢你的资料.

网友B:
你的资料很有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