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硫储槽液位的测量仪表

楼主(2008-05-12):
我公司硫回收液硫储槽液位经常不准,原先为超声波液位计,现在改造为射频导纳液位计,效果仍不理想,请哪位大侠帮助,不胜感激,联系邮箱:GUOZHIGUO19770731@163.COM,电话:0632-2368195 郭先生

网友A:
不知道 你要求的精度怎么样!?

网友B:
挖^_^,终于遇到一个一起的了,开始的时候用单法兰,但是现场不是时时液体S,所以膜片被S凝固时候拉坏(单法兰一般可以抗很大静压,但是不能抗反向负压)

我尝试超生等非接触,后来发现S挥发后把表面糊住,

后来改变工艺测量方法,单法兰效果不错(已经2年时间没有任何问题)。

用保温球阀将罐子于压力变送器连接,保温球阀中的蒸汽不要停止。如果有甚么问题Mail联系我我。

网友C:
用单法兰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是新手呢,而且你说的那么含糊不清的,不过我公司有高手也许可以帮助你而且我公司就是销售各种液位计的,你如果更换设备的话也可以找他询价。

021-58998739 王先生

德国LABOM品牌值得信赖,还有各种压力表,温度表,及传感器,变送器可供选择。

网友D:
大家好!我是慧森电气小刘。麻烦大家了!针对目前料液位检测控制技术的问题,我司也再贡献绵薄之力。目前,我司推出了性价比极高的超声波检测控制仪,批量价格只有几百元。不知道能够帮助到大家?

1. 超声波检测功能参数
(1) 工作电源:直流12-24V
(2) 工作电流:<1A
(3) 测量范围:0-2000mm,更大范围需要定制
(4) 测量精度:0.3%
(5) 温度修正:线性温漂修正
(6) 检测现在:开放、半开放或密闭容器均可正常使用

2. 自动控制功能参数
(1) 显示设置:LCD液晶2X8字符显示实际检测距离、状态值或各设备运行状态
(2) 控制面板:4操作键,随时轻松修改检测、控制参数
(3) 外控输入:1路模拟、3路数字输入,完整对接上下位控制系统
(4) 继电器输出:提供4路继电器输出(5A),可直接控制中小设备的启停,满足精确控制需要。例如,可设置<过高、高、正常、低、过低>状态输出,也可根据不同的超声波检测值启停不同的设备
(5) 控制信号输出:1路模拟、2路数字信号输出,无缝对接上下位系统。
(6) 其他控制:死区(回差)设置;PID控制备选

上海慧森电气有限公司 / Shanghai Hiison Engineering Ltd.

地址:上海市杏山路8号银都名庭大厦3号501室

Service@hiison.com

Tel: 021-62163775; Fax: 021-52667112; www.hiison.com

网友E(2008-06-13):
UHZ-517C20液态硫磺磁翻柱液位计

网友F:
我厂液位计用的时雷达。

网友G:
我们以前厂也是用 雷达的。

网友H(2009-07-12):
我正在写这样的论文,等我写好了发给你看看,有时候加我QQ吧,283972765,注明仪表或E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