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08-05-12):
我车间新近安装了一台机械-电子感应式流量计  带数显表 每小时15T  220v

测量苯酚重量以便于考核产品生产成本

不料安装之后问题多多

首要表现出的现象就是流量计量不准确

每批投料0.885T 而表上显示值为0.880~0.960之间跳动不稳定

因为偏差值一直不稳定 也不好取中间值调整仪表参数

急请教各位懂行的给个解答

网友A:
还是找仪表厂家比较好

网友B:
是不是流量计的输出信号不稳定,数显表估计也不行,找厂家调试吧

网友C(2008-12-04):
1.检查紧固所有接线端子

2.检查220V电源是否稳定.有必要的话加UPS试一试.

3.检查信号是否受到干扰.流量计是否处在强电磁场之中;信号线是否屏蔽良好等.

4.以上无效.找厂家调试

网友D:
可以自己好好检查一下参数设置,可以把死区时间设长一点

网友E:
多数是有信号干扰,流量计与数显表之间的信号线不可以与电源线并排,应分开

网友E:
换一个数显表试试,如果还波动,就应该是流量计的事

流量计调整不好,苯酚潮湿

网友F:
调一下灵敏度,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