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绕组内PTC电阻保护?

楼主(2008-05-12):
有的电机特别是进口电机内带有绕组内埋入的保护元件,估计是PTC,请问它的输出信号是像热继电器带的"常开","常闭"触点吗?有的变频器有专用接入通道,也能接如这样的信号.请熟悉的朋友解答以下,谢谢!

网友A:
应该是使用热敏电阻的。

网友B:
种类比较多,有热敏电阻,外接仪表;

有热熔断电阻(类似电饭褒中的温控保险元件),小容量电动机居多;

有热敏开关,大容量电动机用很普遍。

网友C:
多种发热类设备都装有,一般分开关量信号与模拟量信号两种。做超温度保护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