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系统安全防爆等级的问题

楼主(2008-05-12):
控制系统防爆等级要求达到Exai Ⅱ CT4 那么现场的仪表(本安型)如热电阻、变送器等信号进入DCS之前是不是要先进安全栅然后再进系统?

网友A:
必须配安全栅,

网友B(2009-05-25):
LEUZE德国劳易测安全光幕 2级 4级

防爆光幕

电梯光幕

wxw_wx2000@yahoo.com.cn

化学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