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带隔离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和不带隔离的模拟量输入模块

楼主(2008-05-12):
请高手帮忙解释一下,隔离和不隔离的详细原理!另外能否提供电路图区别.

网友A(2009-06-09):
带隔离和不带隔离模拟量输入模块的区别

网友B:
顾名思义。带隔离的,就是加了一个保护。反之没保护。电路图可参见光电耦合器。

网友C:
隔离,我的理解是没有直接的电气连接。

模拟量输入隔离的有2个,一个应该是外部的电源如24V,一般DC/DC就算隔离了

另外就是点与点之间的隔离,可以选差分的,单端一般不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