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CPU配置为只读性?

楼主(2008-05-12):
我才用Siemens s7 的CPU315-2DP作了一个小项目,但是遇到了一点问题,在设置cpu属性的时候,就是在edit--object properties 里面,打算设置闪烁时钟clock memory,但是打开上面属性对话框的时候,显示为只读性,就没法更改时钟,请教一下为什么?如何解决?

网友A:
将你的项目文件夹取消只读属性(选应用于文件夹内所有子文件)试试.

楼主:
谢谢,我试一下看看,但是之前的一个跟这次差不多,就可以设置,都是默认情况,为什么不一样

楼主:
我试过了上面的方法,不可以,还有那位高手指点

网友B:
使用另存為功能來重新保存,然后就可以打開保存的程式進行編輯修改了。

以上!

网友C:
以下修改应该可以,不知道你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前两天放假,今天刚上班,我去试一下,有结果的话回来告诉大家一声,只是能说一下为什么吗?

网友D:
你在程序里有没有调用相应的时钟功能块,要是没有的话,先添加上,然后用楼上兄弟的方法就可以设置了

楼主:
系统自己调用了很多,楼上所说的时钟不知道是哪个功能块,编号多少?在程序块里面我没有用

网友E:
对:爱在远方 关于

系统自己调用了很多,楼上所说的时钟不知道是哪个功能块,编号多少?在程序块里面我没有用

内容的回复:

OB35

网友F:
没注意到这个功能,回去先试一下看看。。。。

网友F:
时钟存储器(clock memory) 是周期性改变其二进制数值的存储位(脉冲占空比: 1:1)。
当要使用时钟存储器时激活复选框,然后输入存储字节的数目。

注意:

选定的存储字节不能用于临时数据存储。

楼主:
thanks, MaGong! i will try that immediately.

楼主:
按照上面兄弟的办法,另存为一个文件并且调用了OB35还是不可以,不知道什么原因,只能自己编写一个闪烁时钟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