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时流量与累积量的问题

楼主(2008-05-12):
DCS中常用到瞬时流量与累积量,瞬时流量应该是一个AI值,那么在PLC中的累积量是如何计算的呢?

网友A:
L=L_old+V*T

网友B:
使用OB35,把流量转成秒的自加

网友C:
转化为单位时间内相加就可以了。只要明白了累积的处理过程就很简单的。我做过就几个块就可以了,在OB35里做的。

网友D:
瞬时流量/3600秒得到每秒流量,然后再每秒累加就行啦~~~

网友E:
积分模块,对秒求积分,或者对1/10秒求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