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菜鸟求助

楼主(2008-05-12):
请问各位大侠,有这么一个系统中有一个运转要求:累计流量达到一定的值。请问,这样的程序怎么编(我知道要加模块的),请给个示例,最好能解释一下。
拜托了。

网友A:
累计流量达到一定的值,然后系统才运转吗?

楼主:
累积流量达到一定值,系统才执行下一个动作,开动阀门

网友B:
问得不明不白的,你用什么系统?图简单直接有流量计,它自身就带控制,要好玩你用plc或者其他控制器连接流量计,根据流量累计来自己输出阀门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