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B如何找到MSComm?

楼主(2008-05-12):
请教各位大侠一个菜鸟级的问题,在VB里如何找到MSComm控件?我在工程/部件 下找不到MSComm(Microsoft Comm Control )再用“浏览”到系统目录下的System32下面也找不到,我应该去那里找啊?我试了几台电脑都找不到,是为什么?如果电脑没有COM口是应该找不到的,但是我用了几台台式机,都是有COM口的啊,为什么还是找不到?有那些可能?VB版本问题?我用的是6.0精简版,又或者是我搞错名称了?

还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上网搜关于“MSComm”的使用会有一大堆结果的,里面详细的介绍了。

网友B:
太高深了,俺比你还菜啊,没有办法,我只有顶你了

网友C:
工程 -> 部件 -> 控件 -> Microsoft Comm Control 6.0

网友D(2010-08-06):
工程-部件-点浏览-在跳出的对话框的文件名中直接输入MSCOMM就会出来

网友E(2010-09-13):
精简版的好多功能都不支持的。不建议使用

网友F(2011-06-28):
你要安装VB6.0企业版+SP6,在IDE开发环境下,点击工程-》部件,里面有。

网友G(2011-08-19):
工程 -> 部件 -> 控件 -> Microsoft Comm Control 6.0 勾选中,指定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