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知识求知

楼主(2008-05-12):
各位师傅救命啊。我的一台富士变频器从机身引出一个调节频率的电子显示器,

但外设的电子显示器和变频器上的频率显示相差5Hz以上(刚用时一样),设置频率越

高误差越大。请教下是什么回事,该怎么弄?

网友A:
哪一个更准确?

网友B:
可能线路问题吧,还有干扰问题,用屏蔽线呢

楼主:
准确性没真正的考虑过,变频器应该是准确的。

接有屏蔽线的,用的是拟态网线。谁知道的说说下,先谢过。

网友C:
频率增益调整一下再看看吧

网友D:
误差是按比例的么

网友E:
肯定是面板的准确。至于输出不对,可能是干扰,也有可能是输出的比例增益之类的参数没有设定好,也有可能是外部的显示表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