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仪表

楼主(2008-05-12):
目前听说有无线仪表系统,就是仪表本身带无线数据传输,直接将数字信号传输到基站,通过一定的协议到上位机。在防爆场所可以使用,rosemount有这样的仪表,不知道有谁用过这样的仪表,实际应用效果如何,如果不错的话,我想应该是一个发展趋势。建议找个空间单独讨论这个问题。

网友A:
这是大前年的事情了,还不能形成大的趋势,但确实迟早的问题。可以解决部分应用场合。

网友B(2008-07-10):
我公司---北京中瑞能仪表技术有限公司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无线传感器的开发,

现已成功开发出无线温度变送器、无线压力变送器、无线载荷传感器传输距离可达1000m

www.zrn360.com

网友C:
上海桑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无线通信,无线收发模块,无线数传模块

通信距离300米~4000米,数率从1200bit/s~115200bit/s,接口有TTL/RS232/RS485/USB接口

主要用于无线测控,无线遥控,无线PLC,无线LED显示屏等

公司网站:http://www.sendbow.com,电话021-50807785 50273226

网友D:
这是发展方向,很多高校都在研究,但不知道成果如何?

网友E(2008-08-25):
无线数传模块、无线收发模块、无线通信模块
上海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021-51822509转15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