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接地焊接标准

楼主(2008-05-12):
人工接地系统焊接标准图片:仅供参考!

网友A:
这样的条件,接地肯定良好的。

网友B:
楼主真是有银子哦,还用全铜的牛

网友C:
我曾经看过一些资料,介绍接地的,很复杂。

想请教楼主接地时要做哪些处理?要注意哪些事项?

网友D:
这样接不是很好,要用不锈钢引到地面,再接引线

网友E:
够奢侈的!效果一定很好。就是防腐效果不知怎么样?

网友F:
长见识了,是够牛的。

楼主:
根据自己的要求可以参考以下资料以加/减接地极的数量:

网友G:
呵呵,资金充足啊,只用过度锌角钢和扁钢的。请楼主讲讲,这有特殊用途吗?

网友H:
用铜线好吗?铜线氧化后接地效果还是良好的?我认为还是镀锌钢好一点!要不用镀锌铜?

网友I:
同意楼上的说的,楼主这样做没有意义

网友J:
好牛,大把的银子往地下埋。佩服

网友K:
接地要求主要两点,接地电阻要达到,接地用材料防腐。我们用镀锌钢。

楼主:
这样接地是用于大型镀锌产线的PLC系统接地、电阻要求很小的

网友L:
不用考虑防腐蚀吗?时间长了行吗?

网友M:
接地电阻要达到,接地用材料防腐。我们用镀锌钢。

网友M:
考虑防腐蚀

楼主:
本来就是埋在6米以下的地下,不是暴露在外面的是不容易腐烂的,等2两年后挖出来还是像刚去皮的电缆线一样,哈哈!

网友N:
楼主真的好厉害,线子足有35平吧!

网友N:
没看下面的图,原来是95啊,太厉害了!铜线埋在地下不生锈的吗?你那里的土地和水分完全是中性的啊?

网友O:
牛啊,资金充裕哟。。。。

网友P:
就问一句,这是不是标准的接法?

网友Q:
这样接地效果很好,是谁想的好主意,真是板扎,但是有一点浪费,铜在这种环境下会生铜锈,估计也用不了多少年。

网友R:
正规的接地方法!!!!!!!!!守法的好公民!

网友S:
绝对安全········2

网友T:
防腐怎么做呢?楼主能介绍一下吗?

楼主(2010-03-09):
2010重返工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