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模块烧坏的厉害

楼主(2008-05-12):
我们公司的一条流水线是采用ABB控制器AC800!下面挂了4个ET200DE  西门子站!但是自打运行以来!模拟量模块损坏比较多!一共有10几块了!基本上是保险丝烧断!反映为接地不好!我们重新放跟接地线还是有烧的情况但比以前好多了!请问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可以查看现场布线情况,是不是有强电窜入呢,再有必须保证良好的接地.

网友B:
加隔离器可以吗............

网友C:
不能加隔离器!

肯定是接地不好.

网友D:
检查下你们的地线是不是有可能进强电?

网友E:
应该加隔离器看看如果还是烧的话应该就是接地有问题了

网友F:
首先,问一下,是部分通道,还是全部通道。进行分析。从上所看,有必要加装安全栅。

网友G:
加续流二极管,如果还是烧的话,检查下你们的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