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机

楼主(2008-05-12):
. 概述

压缩机是制冷系统的心脏,它从吸气管吸入低温低压的制冷剂气体,通过电机运转带动活塞对其进行压缩后,向排气管排出高温高压的制冷剂气体,为制冷循环提供动力,从而实现压缩→冷凝→膨胀→蒸发 ( 吸热 ) 的制冷循环。压缩机一般由壳体、电动机、缸体、活塞、控制设备 ( 启动器和热保护器 ) 及冷却系统组成。启动器基本上有两种,即重锤式和 PTC 式。其中后者较为先进。冷却方式有油冷和自然冷却两种。

一般家用冰箱和空调器的压缩机是以单相交流电作为电源,它们的结构原理基本相同。冰箱压缩机功率较小,通常在 250W 以下。而空调器压缩机功率通常在 230-900W 之间。两者使用的致冷剂有所不同。

2. 生产制造方法

压缩机是以流水线方式生产的。在机械加工车间 ( 包括铸造 ) 制造出缸体、活塞 ( 转轴 ) 、阀片、连杆、曲轴、端盖等零部件;在电机车间组装出转子、定子;在冲压车间制造出壳体等。然后在总装车间进行装配、焊接、清洗烘干,最后经检验合格包装出厂。大多数压缩机制造厂不生产启动器和热保护器,而是根据需要从市场采购。

3. 种类

目前家用冰箱和空调器压缩机都是容积式,其中又可分为往复式和旋转式。往复式压缩机使用的是活塞、曲柄、连杆机构或活塞、曲柄、滑管机构,旋转式使用的是转轴曲轴机构。

按应用范围又可分为低背压式、中背压式、高背压式。低背压式 ( 蒸发温度 -35 ~ -15 ℃ ) ,一般用于家用电冰箱、食品冷冻箱等。中背压式 ( 蒸发温度 -20 ~ 0 ℃ ) ,一般用于冷饮柜、牛奶冷藏箱等。高背压式 ( 蒸发温度 -5 ~ 15 ℃ ) ,一般用于房间空气调节器、除湿机、热泵等。

4. 规格、质量

压缩机的规格是按输入功率来划分的。一般每种规格间相差 50W 左右。另外,也有按气缸容积划分的。

压缩机主要性能指标有:输入、输出功率,性能系数,制冷量,启动电流、运转电流、额定电压、频率,气缸容积,噪音等。衡量一种压缩机的性能,主要从重量、效率和噪音三个方面的比较。

按照我国标准,冰箱压缩机的性能检验是依据 GB9098-96 规定项目进行的。其中主要项目是制冷量、输入功率、工作电流、启动性能、整机残余水份和杂质含量,寿命试验等。其安全性能检验是依据 GB4706.17-96 规定项目进行的。其中主要项目是抗电强度、绝缘电阻、泄漏电流、堵转条件下的运行试验,以及电机绕组温升、壳体温度和停开试验等。

对空调器压缩机的性能检验,依据 GB10870 ~ 10876-89 中的规定进行。其安全标准则参照冰箱压缩机的标准执行。

另外,在产品定型及生产中发生可能影响产品性能的重大变化时,连续生产满一年或时隔一年以上再生产时,以及出厂检验结果与型式试验有较大差异时,均必须进行型式试验。

5. 包装及储运

压缩机的包装和运输可按合同规定办理。大批量进口的压缩机,一般是装入纸箱内再以集装箱装运。压缩机在包装箱内应固定牢靠,并有防潮防震措施。储运中不许倒置,并储存在通风良好的仓库中,相对湿度不能超过 80% ,不能有腐蚀性气体存在。

6. 主要进口国家

在国内压缩机供应不足的情况下,我国每年还需适量进口。

主要贸易国家是美国、意大利、日本、丹麦、巴西、韩国等。

近年来,国内压缩机厂家通过技术引进和设备改造,国产压缩机的质量、产量都大幅度提高。

7. 注意事项

压缩机只有在使用时,才允许拔出密封橡胶堵头。如在储运中发现堵头脱落或松动,应及时检查处理后再行保存。

电冰箱压缩机和空调器压缩机均系实施进口安全质量许可制度的产品,国外生产或经营企业须按规定获得由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颁发的进口质量许可证书,并在产品上加贴相应标志,方可进口

网友A(2008-07-26):
楼主好样的,是不是高压缩机的这么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