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转PROFIBUS网关如何配置软件啊

楼主(2008-05-12):
小弟用的是5304-MDP-PDPM的一款网关,主站用的莫迪康67160,下面挂了一个图尔克的远程IO站,因此用了5304-MDP-PDPM这一款网关,需要配置两个软件,一个是PCB,一个是SYCON,SYCON里我已添加好了图尔克的模块,就是不知道在PCB里如何设置映射关系,比如5304-MDP-PDPM这款网关的内部寄存器是多少,如何设置与我的莫迪康PLC中的地址对应,莫迪康PLC中我用的中间变量是从3000开始的,望大虾门赐教!

网友A(2008-08-27):
哥们 怎么弄得  我也是要做个跟你一样的系统

网友B(2009-01-04):
你说的这款网关是PROSOFT公司的吧?怎么要配置德国赫优讯的软件?应该只需要配置PCB就可以了,组态好之后导出文件到你的编程软件里面?不知道你用的是Concept还是Unity PRO

网友C(2010-08-15):
不知道上面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赐教。SYCON里TURCK已配好,MASTER不知道采用什么,及如何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