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温控仪表的问题

楼主(2008-05-12):
各位温控仪表使用者,我们三和坩埚加热锅,采用温控仪表,来控制固态继电器来加热的,到设定温度后,通了,断了交替不断,我认为不正常,不知对不对?再一个温控仪表有PID控制,这样的话好象没起作用吧,谈谈你们使用的现象和我们的一样吗?我们设定高限和报警温度,没管PID,我估计这不太合适吧,我刚做这一行,有好多不懂,请教各位师傅。

楼主:
各位温控仪表使用者,我们厂的坩埚加热炉,采用温控仪表,来控制固态继电器来加热的,到设定温度后,通了,断了交替不断,我认为不正常,不知对不对?再一个温控仪表有PID控制,这样的话好象没起作用吧,谈谈你们使用的现象和我们的一样吗?我们设定高限和报警温度,没管PID,我估计这不太合适吧,我刚做这一行,有好多不懂,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A:
用SSR+PID就是这样子的,到接近设定值时,就会出现楼主所说的“通断交替”现象。楼主可改成移相触发控制。

网友B:
温控器的设置有问题,你用自整定也没用的,关键是要参数设置正确,你用的是什么牌的?

网友C:
这是正常现象,过零触发的,都是这样的,有什么不懂的给我来个电话,或者发个短信,我给你回过去15810918923

网友D:
象楼主所说的只设定高限及报警温度,不设置PID是不行的,实际温度接近设定温度时,固态继电器会频繁动作.还有一种方法加热炉可以设置两套加热器,一套用于加热,另一套于保温,温控仪最好采用有多级设定温度及控制输出点.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那么PID究竟在温控时起什么作用?

5楼说的可以保温,仪表参数里也有,但是我不懂象自整定,这些都要做吗,还是仪表出厂时已经设好了?

再一个自整定时,多少时间,我看说明书说四小时整定不完,说明有问题,要那么长时间吗?

网友E:
楼主是个新手。一句话两句话对你可能说不清楚,需要电话交流。

4楼刘了电话了,你问问吧。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水里有个“鱼”在趟浑水。哈哈哈!!!

网友F:
楼主只设定了高限报警大概没有设定报警余差吧。

网友G:
你的控制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用位式控制,即只有通断状态,不用PID,也不要进行自整定.

楼主:
我想了解原理,用的话当然能用了。

网友H:
8楼9楼说的都有道理,你用固态继电器只能是位式控制,无法使用自整定或PID控制.如果要求简单而又控制范围较大时,设定一下上下限报警余差就行了.

网友I: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精益求精 积分:109 帖子:59注册时间:2008-3-12 20:47:00   8楼 回复时间:2008-5-15 20:31:11 楼主只设定了高限报警大概没有设定报警余差吧。 不是叫余差,而是叫回差.是为了当PV值与SV值接近时引起频繁的动作,而设置的参数

网友J:
是正常现象,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K:
         整定时间有长有短,少则几分钟,多则几小时,

我上次一台温控,是厦门宇电的,整定花了两个多小时。        关于整定,说明书上都有,百分之八十都要进行。

网友L:
和固态继电器的工作原理有关系,到设定温度后,通断交替是正常的。如果要改,就采用移相触发方式

网友M:
到达温度后,加热是有通断的变化,但是频率是否频繁,看时间继电器是否在计时时就有通断现象,如有可以自整定一下,不过时间很长!!!!

网友N:
你的锅如果需要精确的温度控制就需要PID方式(可以先找一些资料了解一下什么叫做PID控制)如果不需要可以根据说明书设置成ON OFF 就可以了。你所说的就是在PID 控制模式。

网友O:
你主要是要保持它的温度,它温度低就接通加热器,温度高就断开加热器,我理解的对吗?

网友G:
PID参数是通过仪表自整定得到的,也可以把经验数据直接输入仪表中,一般仪表都要进行自整定.

网友P:
这是正常的,我用的温表都是这类的。如果没有PID经验值,一定要自整定,不然温度控制不精确。

小俊!

网友:
我感觉这个现象是正常的吧~~

当测量值远远低于设定值时,通的时间肯定会长,一直到接近设定值时才会通,断交替,把温度始终控制在设定温度.

网友Q:
厦门的表,我们只作为简单的温度报警,还是使用质量好点的表吧。ON/OFF位式控制就是这样。

网友R:
招聘优秀的自动化机械\电气工程师
主要从事汽车零部件配套生产线,家用电器及五金类自动化设备设计工作3年以上,有成功案例
有意者请联络:13892417283
E-MAIL :xukehu11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