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中调用MSCOMM通讯(VBS)

楼主(2008-05-12):
WINCC中调用MSCOMM通讯(VBS)

发送字符串已经成功。
可发送二进制数却不行。

大约40个二进制变量的状态要发送,接收20个左右。怎么处理比较好呢?
发送二进制数和发送字符串的差别在哪里呢?如何解决?

搞了好久还是不行,恳请各位指点下吧!先谢谢了!

网友A(2009-01-18):
我看到您以前做过WINCC调用mscomm的问题,向您咨询一下,我通讯不上不知道怎么回事,希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B:
不知MSCOMM32.ocx能不能象普通控件一样安装到WINCC中?

我安装了一下,好象不太行嘛,求助

网友C:
可以安装成功,本人在VB当中试过MSCOMM控件和FP93仪表的通信,可以成功实现,也是处理二进制数据,在WINCC当中通迅的问题正在研究中,因为WINCC中的VBS和VB语言不太一样,有些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