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工控机不停重启

楼主(2008-05-12):
系统是Win2000 SP4 ,软件安装了STEP7 5.3 Simatic Net 6.3 组态王等软件,在使用后电脑不停的重启,刚进到Windows桌面就又重启了,杀不出病毒,重装了多次系统,试过WinXP,还是不行,硬盘格了多次,哪位高手给指点一下,到底是有什么问题啊,还是中了奇怪的病毒,谢谢大家。

网友A:
引起计算机反复重启的原因比较多,但总的来说只有两大方面原因,即硬件故障和软件故障。

硬件故障

电源是引起计算机重启的最大嫌疑之一。劣质的电源不能提供足够纯净的电流供应,当系统中的硬件设备增多、功耗变大,劣质电源输出的电压就会急剧下降,最终导致计算机重新启动。这时可用替换法,将该计算机电源替换成大功率电源进行检查。

另外,当电脑、空调和冰箱等大功耗电器共用同一个插座时,在这些电器启动的时候,使电压受到很大的影响,往往就表现为重启。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为电脑配备一个专用插座。

由于主板硬件故障引起的重启问题,其中很大一部分由于CPU周围的电源滤波电容损坏造成的,这时应检查这些电容是否有漏液及膨胀现象,如果出现以上问题应及时更换同型号的电容。

内存出现问题时也会导致计算机重启。内存出错导致计算机重启的几率相对较大。除内存与内存插槽接触不良的情况外,应该检查内存本身,看是否出现了质量问题。另外,把内存的CL值设置得太低也会导致内存不稳定,造成系统自动重启。简单的解决办法:如果用的是SDRAM,就把CL值设为默认或者“3”,如果用的是DDR则设置为默认或“2.5”。如果使用的主板为是VIA芯片组,建议关闭“内存交错执行”功能。另外降低FSB(前端总线)频率也是一个解决办法,不过系统性能就会有所下降。

由于POWER ON按钮及RESET开关按钮故障引起的重启主要因为按钮按下后无法正常弹起,导致计算机不断重启。其解决方法是:将两按钮连线从主板上拔下,用改锥连接主板上相应接线柱使计算机启动,若启动后正常,则应立即更换开关按钮。

CPU在运行时温度过高也会引起计算机重启。此时应该检查CPU风扇是否运转正常、散热装置是否良好等方面。现在的主板都有专门的控制芯片,具备了在BIOS中检测CPU以及系统温度的功能。如果发现温度过高,就应该更换或增加风扇以加强散热。

软件故障

由计算机病毒所引起重启的重启。比较典型的就是前一段时间对全球计算机造成严重破坏的“三波”病毒,特别是“冲击波”,发作时还会提示系统将在60秒后自动启动。属于病毒导致重启的情况,我们可以使用最新版的杀毒软件进行杀毒。对于有些木马程序,则不容易被根除,建议重新安装操作系统。

由于系统故障引起重启。当系统文件被破坏时,如Windows 2000操作系统下的KERNEL32.DLL,Windows 98操作系统中FONTS目录下面的字体文件被破坏,系统在启动时会因为无法完成初始化而强迫计算机重新启动。对于这种故障,因为无法进入操作系统,只能采用覆盖安装或重新安装系统这种方法来处理。

你的应该是软件问题
你进安全模式把驱动全都删了
重新安驱动试试!!!!

楼主:
谢谢,再试试看吧,郁闷了